一个简单的但我不知道的EVC编译错误

楼主:
我有两台计算机,这有个很简短的EVC程序:
#include "windows.h"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int nShowCmd)
{
        MessageBox(NULL,TEXT("Hello ,xuechen!"),TEXT("My Frame"),MB_OK);
        return 0;
}

,在一台上运行正常,而在另一台上确显示的编译错误是: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Wince - Win32 (WCE x86) Debug'.
--------------------Configuration: Wince - Win32 (WCE x86) Debug--------------------
Compiling...
WinceHello.cpp
E:\xue\MyEvcWork\Wince\WinceHello.cpp(4) : error C2731: 'WinMain' : function cannot be overloaded
        E:\xue\MyEvcWork\Wince\WinceHello.cpp(3) : see declaration of 'WinMain'
Error executing cl.exe.

Wince.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找了好久,不知道解决的办法,救救我啊......

网友:
其他环境都一样么

网友:
看看error C2731: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再比较两个环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