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xa270的LCD控制器

楼主:
PXA270的LCD控制器包含7个DMA通道
以前没用过DMA,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
看了一下SPEC和相关的代码
发现需要这样一个描述符的结构:
typedef struct LCDFrameDescriptorS {
        UINT32 FDADR;
        UINT32 FSADR;
        UINT32 FIDR;
        UINT32 LDCMD;
} LCDFrameDescriptorT;
其中FDADR在SPEC中写的是包含下一个描述符的地址??

请问各位:
FDADR这个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一下WINCE下的代码,最后赋值给这个结构体中FDADR的其实是SDRAM的内存地址
在WINCE下,首先通过函数 HalAllocateCommonBuffer 在内存中分配了一个DMA的内存空间
然后又把FDADR这个寄存器中赋了一个固定的内存地址
这个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
关注下 怎么没人给说下呢

网友:
因为它的BSP帧缓存是固定的内存,在分配前就被保留了,所以它的地址是固定的!!!你在BSP里可以找到它的定义,EBOOT里和驱动都有用到.

网友:
我如果不用虚拟内存
只是用单片机的方式对LCD进行操作(ADS1.2编译器,没有malloc动态申请内存)
请问:我需要怎么对该结构进行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