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如何加入局域网

楼主:
各位大侠,我是个wince的初学者,我有个gec2410的arm板,wince5.0的系统,想做一个数据库异构的应用程序,查了很多资料,确定了方法应用web service,想问问大侠们,如果应用web service需要网络支持吗?我只用usb线连接板子和pc是否可以?再有如何配置板子才能将板子与pc可以用网线直连?利用web service可否将pc上sqlserver和oracle的数据库提取成xml文件直接存入wince中,还是必须利用sqlce进行数据库同步。
急!!求救,非敢高些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
再有如何配置板子才能将板子与pc可以用网线直连?有网卡驱动,你的WINCE5.0现在难道不能访问网页吗?

网友:
不能啊,再有我的wince不是直接连接网络,我想问问能否用usb与pc同步联网,再有我考虑用web service实现数据库同步的功能是不想连接互联网的,只是wince与pc组建个局域网就行了

网友:
自己的问题自己顶一下,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PC机和开发板可以通过USB传输数据

网友:
我知道pc可以用usb于开发板传输数据,不过我想能否用usb连接设置让板子上网

网友:
顶一下自己的问题,现在我用pc可以ping通wince了,但是如何能用wince ping一下pc还不知道,再有在pc可以ping通wince的情况下,怎样设置才能使得wince通过usb或者直连网线上网?

网友:
局域网跟用网线直连不是一回事。把两个终端同时连在一个路由器上,这是局域网
如果想要用usb直接同步pc网络数据的话,可以在pc上用程序把接收到的数据传给pc
用网线直连的话,需要网线一端用t568a线序、另一端用t568b线序。

网友:
楼上兄弟的意思就是仅仅用网线直连还不能调用webservice呗?必须放在东一个路由下面才可以

网友:
如果板子和pc加入一个局域网必须连接路由吗?直接网卡连接不可以?我可以ping通板子的

网友:
我现在差不多也要解决相同的问题,要把arm板接到局域网,不知道该怎么配置,老是ping不通,所以你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了,一定把方法写出来分享一下哦~~

网友:
板子 有nic网卡接口没有? 可以在系统里面用TCP/IP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