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BG双机调试问题

楼主:
我用VMware和本机构成了一个双机调试环境,可以连接上并断住目标机器。
但当我在源代码中下断点的时候却提示加载符号连接失败。并出现以下提示:
*** WARNING: Unable to verify timestamp for vmx_fb.dll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x_fb.dll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hgfs.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x_svga.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debug.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xnet.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scsi.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mouse.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vmmemctl.sys
*** ERROR: Module load completed but symbols could not be loaded for ASCTRM.SYS

这些个好像是虚拟机的东西啊,不知道该怎么搞。期待大家指点!

网友:
http://yexin218.javaeye.com/blog/434764
后来我好像成功了~ 你参考下

网友:
我到微软上面下载了Symbol packets安装在本地机子上,然后指定了Symbol file path为:
srv*E:\Symbols*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但还是不行。我查
了一下上面加载不了的连接名的文件,发现是VMWare虚拟机上的文件。那到哪里去下载VMWare
的符号连接文件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引起的哦。

网友:
我的没有发现过那些问题啊,只要加载了你自己驱动的符号文件就可以了。
你可以先看看加载了要调试驱动的符号文件没有。
没加载的话在symble path里设置一下,再试试。

网友:
我看了,我自已的驱动符号文件加载了。而且如果用bu/bp的话可以下断。但直接在代码中用F9下断就会出
现上面的错误。

网友:
代码的符号表有没有载入?

网友:
你的符号表有问题,那个下载符号表一般会用较长时间,如果你很快下完了,估计就不对了,而且一定要记住,那个符号表一次下成功的机率跟你的RP值有关系,反正我知道很多牛人都得下两三次。不过我真是一次就成了,呵呵,你可以看我博客,有具体步骤。http://fpcfjf.blog.163.com/blog/static/55469793200925104149834/edit/

网友:
谢谢各位,但问题依旧,我都不知道reload多少次了,可问题还是一样。上位各位成功了的能不能lm看一下
我上面没有加载成功的在你们成功了的里面是加载的是哪些个符号文件?最好把打出来的贴上来看看。

网友:
前短时间,我玩一下,当时也遇到一些问题
当时想着总结下的,,最后没写出来呵呵

我试过,单步调试没问题的,等我回去慢慢找下

网友:
问题解决,是我大意了,多谢各位

网友:
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呢,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对啊你是如何解决的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