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Sp4一调试就死机,怎么办?

楼主(2009-01-01):
eVC4+Sp4一调试就死机,怎么办?
不管是调试模拟器还是ActiveSyn连接上的设备,哪怕简单的一个向导生成的对话框,一调试eVC就死了,哪怕没有打断点,且占满了一个核的CPU,对话框都跑出来了,太奇怪了,不知道各位是否遇到到这种问题,望指点迷津!
模拟器
设备
对话框

网友A:
我的不会,这个EVC装了,有时候会导致有些驱动无法加载。

网友B:
你没说清楚状态,是只有你的程序才这样吗?还是你用EVC创建的任何一个程序都这样?另外建议改VS试试:)

网友C:
不调试不死?
重装eVC,重装系统。

网友D:
应该是你自己系统的问题吧
重装系统或者是升级改用VS2005之类的

网友E:
是啊
看来是安装环境的问题
重装吧

网友F:
把系统文件的boot.ini文件内容改为如下,再不行就从装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optin /fastdet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