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很神的Wince6怎么这么慢?

楼主:
传说中Wince6做了很多重大改进,效率大幅度提升。但是我最近从wince5转到Wince6之后,发现:
在PXA270平台上,直接从wince6的MainStoneIII改来的BSP,速度明显比wince5慢很多。在板子上慢吧,咱先不提了,可能是BSP还没有优化好,是咱的水平太菜。问题是发现在ARM模拟器上运行程序也是奇慢无比,比wince5的模拟器慢很多,这是为什么?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给俺解解惑。

网友A:
比较快的,慢的是那个显示驱动。
5.0的显示驱动放到6.0 有毛病。

我的2440 也是遇到这个

其他的驱动性能明显好转。

网友:
感觉6.0确实是比5.0慢一点的。当时做一个测试就是软件解码同一个图片。计算每个函数的时间,6.0就比5.0的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快的,慢的是那个显示驱动。
5.0的显示驱动放到6.0 有毛病。

我的2440 也是遇到这个

其他的驱动性能明显好转。

我的现实驱动是使用Wince6自带的MainStoneIII的,微软不会这么不负责任吧?不是从Wince5移植的。

网友B:
另外,wince6模拟器比wince5模拟器慢很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wince6模拟器比wince5模拟器慢很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模拟器就不好说了。

硬件绝对快。
我的S5pc100 跑的相当的快,不一般的爽。

网友:
S5PC100和PXA270就不是一个时代的CPU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wince6模拟器比wince5模拟器慢很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WinCE6 模拟器也是 2410 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wince6模拟器比wince5模拟器慢很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WinCE6 模拟器也是 2410 的平台。

我知道模拟器的BSP是模拟了2410,但我的理解是:在PC上运行的话,也应该是个工作频率很高的2410,也不应该慢啊。另一方面是,5.0的模拟器也是基于2410的,但是它的速度就比6.0的快,难道6.0模拟的比较逼真,连2410的速度慢也刻意模拟了?

网友D:
1. WinCE6.0 的 Emulator 是执行 ARMV4 的 machine code, 所以执行每一道 instruction 都要转码成 x86, 故其效能当然会比较差, 但好处是可将 arm 的 native code 直接在 Emulator 上执行.

2. wince6.0 其 memory architecture 做了非常大的改变, 将 kernel, file system, device driver & gwes 全放进了 kernel space, 故其效能应有所改善

3. PXA270, 其 memory access timing 设定在 5.0 与 6.0 中有所不同, 不知 lz 说速度明显慢很多指的是哪一类的操作, 是 gwes, 还是.....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WinCE6.0 的 Emulator 是执行 ARMV4 的 machine code, 所以执行每一道 instruction 都要转码成 x86, 故其效能当然会比较差, 但好处是可将 arm 的 native code 直接在 Emulator 上执行.

2. wince6.0 其 memory architecture 做了非常大的改变, 将 kernel, file sys……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