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B,好奇怪的问题。。望高手解释。。。

楼主:
硬件平台,TQ2440开发板。
操作系统:LINUX2.6.30.4.
LCD:NEC NL8060BC31-17
屏幕设置为800*600 16bpp。看似一切正常。
跑MINIGUI的个应用程序。LCD就是不正常显示图形。后经多次检查。
发现一个很崩溃的问题:LCD的第2竖列不能写白数据,即不能置全1。应该是某些位不能写1。
把颜色改了,就完全没有问题。
使用framebuffer测试程序。也发现第2竖列的点写全1会使屏幕出现滚屏现象。且写了个点就滚几行。写其他颜色则没问题。

由于linux启动会有光标,我把/driver/video/console/soft_cursor.c 中的光标显示函数注释空了。但是这个光标功能并没有禁掉(没找到方法),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1竖列对应的内存不能随便操作。

希望高人能指点一下。。小弟忙了2天没找出解决的办法。。。。

网友:
临界条件的问题吧,看看驱动的源代码如果你有的话。

网友:
驱动源代码就是LINUX自身的。我只是设定了LCD的分辨率颜色位。我一开始也觉得是临界问题。可内存空间临界貌似是在最开始和结束的地址,竖列的地址是在内存空间不是连续的。为什么也会有问题呢。。
以下是设置LCD的代码
82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display tq2440_lcd_cfg __initdata = {
84     .lcdcon5    = S3C2410_LCDCON5_FRM565 |
85               S3C2410_LCDCON5_INVVLINE |
86               S3C2410_LCDCON5_INVVFRAME |
87               S3C2410_LCDCON5_PWREN |
88               S3C2410_LCDCON5_HWSWP,
90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
93     .width      = 800,
94     .height     = 600,
96     .pixclock       = 40000, /* HCLK 100 MHz, divisor 1 */
97     .setclkval      = 0x1,
98     .xres       = 800,
99     .yres       = 600,
100     .bpp        = 16,
101     .left_margin    = 15,   /* for HFPD*/
102     .right_margin   = 47,   /* for HBPD*/
103     .hsync_len  = 95,   /* for HSPW*/
104     .upper_margin   = 9,    /* for VFPD*/
105     .lower_margin   = 5,    /* for VBPD*/
106     .vsync_len  = 1,    /* for VSPW*/
108 };
110 static struct s3c2410fb_mach_info tq2440_fb_info __initdata = {
111     .displays   = &tq2440_lcd_cfg,
112     .num_displays   = 1,
113     .default_display = 0,
115 #if 0
116     /* currently setup by downloader */
117     .gpccon     = 0xaa940659,
118     .gpccon_mask    = 0xffffffff,
119     .gpcup      = 0x0000ffff,
120     .gpcup_mask = 0xffffffff,
121     .gpdcon     = 0xaa84aaa0,
122     .gpdcon_mask    = 0xffffffff,
123     .gpdup      = 0x0000faff,
124     .gpdup_mask = 0xffffffff,
125 #endif
127 //  .lpcsel     = ((0xCE6) & ~7) | 1<<4,
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