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关于S3C2440的串口问题,大家指点一下吧!!!

楼主:
我们都知道S3C2440共有三个UART,串口0、串口1和串口2,那么
1)为什么红外模块大家都接在串口2上呢?我查了一下手册感觉串口2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为什么一般都系统都占用串口0呢?
3)按理来说,串口的接线是固定的,那么三星公司自带的SMDK2440这个BSP中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串口的驱动了呢?
4)是不是因为三星公司提供的BSP中把串口2作为了红外接口所以大家才这样用的呢?
5)如何判断OEM厂家自带的BSP中已经有串口的驱动了呢?我现在用的实验板的BSP做的很差,倒是有一个serial文件夹,就是不知道是否实现了三个串口的驱动?

过来人指点一下吧,很迷茫,看的资料感觉都是讲应用程序如何开发的,而讲驱动方面的资料很少……

谢谢……

不懂这个问题的网友麻烦热心地帮忙把帖子顶上去,同样感谢!

网友:
好像是驱动中就设定好的

网友:
这都是系统习惯这样设定的,好比如一般操作系统的定时器都默认使用定时器2;
SMDK2440这个BSP中已经具备了串口驱动;
看有没有serial文件夹;

网友:
#2楼:
有serial文件夹,文件夹里有SER2440.H、SER2440_HW.C、SER2440_SER.C、SOURCES、MAKEFILE、SER2440.DEF几个文件,注册表中有以下有关串口的内容: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244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03
        "IoBase"=dword:50000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40.Dll"
        "Order"=dword:1
        "Priority"=dword: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 null modem
        "FriendlyName"="S2440 COM1"
;        "Index"=dword:2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END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2440\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2440 UNIMODEM"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DA2440]
        "DeviceArrayIndex"=dword:1
        "Irq"=dword:09
        "IoBase"=dword:50008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3"
        "Dll"="IRDA244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 IRDA modem, 0 -> null modem
        "FriendlyName"="S2440 IRDA2440"
        "Index"=dword:2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COMM]
        "Order"=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DIS]
        "Order"=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DA\Linkage]
        "Bind"=multi_sz:"Irsir1"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
        "DisplayName"=LOC_FRIENDLYINFRARED
        "Group"="NDIS"
        "ImagePath"="irsir.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Linkage]
        "Route"=multi_sz:"Irsir1"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Port"=dword:2
; 0 = Use external dongle, 1 = Use internal IR
        "IntIR"=dword:1
; 0 = Internal transceiver, 1 = Extended Systems JetEye dongle
        "TransceiverType"=dword:0

网友:
高手们,过来人们,麻烦帮看看是否有串口0到串口2的驱动呢?个人看注册表感觉有串口0和串口2的驱动,无串口1的驱动,只是串口2作了红外接口而已,serial里的文件还看不懂,我会继续努力看的。
我的BSP包我已上传到我的eeworld下载中,大家可以看看
http://jbb0523.download.eeworld.net/

网友:
set BSP_NOSERIAL=
set BSP_NOUART0=
set BSP_NOUART1=
set BSP_NOUART2=
set BSP_NOUART3=
set BSP_NOIRDA2=1
set BSP_NOIRDA3=1

这是6410的注册表,给你参考下:
;--------------- Serial / IrDA Driver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ERIAL
IF BSP_NOSERIAL !

IF BSP_NOUART0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0
IF BSP_DEBUGPORT != SERIAL_UART0
;--------------- UART0 (Physical COM1 Port)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3D                                ; UART0 Virtual IRQ = 61 (0x3D), Physical IRQ = 37
        "MemBase"=dword:7F005000
        "MemLen"=dword:40
;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1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OM1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IF BSP_NOUART1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1
IF BSP_DEBUGPORT != SERIAL_UART1
;--------------- UART1 (Physical COM2 Port)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1]
        "DeviceArrayIndex"=dword:1
        "Irq"=dword:3E                                ; UART1 Virtual IRQ = 62 (0x3E), Physical IRQ = 38
        "MemBase"=dword:7F005400
        "MemLen"=dword:40
;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2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2:"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OM2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IF BSP_NOUART2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2
IF BSP_NOIRDA2
;--------------- UART2 (Physical COM2 Port)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2]
        "DeviceArrayIndex"=dword:2
        "Irq"=dword:3F                                ; UART2 Virtual IRQ = 63 (0x3F), Physical IRQ = 39
        "MemBase"=dword:7F005800
        "MemLen"=dword:40
;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3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OM3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IF BSP_NOUART3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3
IF BSP_NOIRDA3
;--------------- UART3 (Physical COM2 Port)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3]
        "DeviceArrayIndex"=dword:3
        "Irq"=dword:40                                ; UART3 Virtual IRQ = 64 (0x40), Physical IRQ = 40
        "MemBase"=dword:7F005C00
        "MemLen"=dword:40
;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4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4:"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OM4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IF BSP_NOIRDA2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2
IF BSP_NOUART2
;--------------- UART2 (IrD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DA2]
        "DeviceArrayIndex"=dword:2
        "Irq"=dword:3F                                ; UART2 Virtual IRQ = 63 (0x3F), Physical IRQ = 39
        "MemBase"=dword:7F005800
        "MemLen"=dword:40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3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 IRDA modem, 0 -> null modem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RAWIR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IF BSP_NOIRDA3 !
IF BSP_KITL != SERIAL_UART3
IF BSP_NOUART3
;--------------- UART3 (IrD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DA3]
        "DeviceArrayIndex"=dword:3
        "Irq"=dword:40                                ; UART3 Virtual IRQ = 64 (0x40), Physical IRQ = 40
        "MemBase"=dword:7F005C00
        "MemLen"=dword:40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4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4:"
        "DeviceType"=dword:0  ; IRDA modem, 0 -> null modem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RAWIR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
ENDIF
ENDIF
ENDIF

串口驱动里面会包括所有的串口的驱动。
CSerialPDD * CreateSerialObject(LPTSTR lpActivePath, PVOID pMdd,PHWOBJ pHwObj, DWORD DeviceArrayIndex)
{
    CSerialPDD * pSerialPDD = NULL;
    RETAILMSG( TRUE, (TEXT("DEBUG: CreateSerialObject %d\r\n"), DeviceArrayIndex));
    switch (DeviceArrayIndex)
    {
    case 0:        ///< UART0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0(lpActivePath,pMdd, pHwObj);
        break;
    case 1:        ///< UART1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1(lpActivePath,pMdd, pHwObj);
        break;
    case 2:        ///< UART2(IrDA)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2(lpActivePath, pMdd, pHwObj);
        break;
    case 3:        ///< UART3(IrDA)
        pSerialPDD = new CPdd6410Serial3(lpActivePath, pMdd, pHwObj);
        break;
    }
    if (pSerialPDD && !pSerialPDD->Init())
    {
        delete pSerialPDD;
        pSerialPDD = NULL;
    }
    return pSerialPDD;
}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DA2440]
"DeviceArrayIndex"=dword:1
"Irq"=dword:09
"IoBase"=dword:50008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3"
"Dll"="IRDA244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Port"="COM3:"
"DeviceType"=dword:0 ; IRDA modem, 0 -> null modem
"FriendlyName"="S2440 IRDA2440"
"Index"=dword:2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IrCOMM]
"Order"=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DIS]
"Order"=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DA\Linkage]
"Bind"=multi_sz:"Irsir1"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
"DisplayName"=LOC_FRIENDLYINFRARED
"Group"="NDIS"
"ImagePath"="irsir.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Linkage]
"Route"=multi_sz:"Irsir1"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Port"=dword:2
; 0 = Use external dongle, 1 = Use internal IR
"IntIR"=dword:0; 原先为1,我将其改为了0,使用普通串口
; 0 = Internal transceiver, 1 = Extended Systems JetEye dongle
"TransceiverType"=dword:0

如上所示,更详细的注册表见三楼,我现在打开COM3成功,但是无法收发数据,为什么是COM3成功呢?[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1\Parms]下的"Port"=dword:2啊?

我以前也发过类似的帖子,大家帮看看吧,时间越来越紧了,串口没弄好,SD卡没弄好,应用程序也还没写,急死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07/10/5d0aca57-cd67-4ea6-94c1-bb449fde8f1c.html

网友:
引用楼主 jbb0523 的回复:
我们都知道S3C2440共有三个UART,串口0、串口1和串口2,那么
1)为什么红外模块大家都接在串口2上呢?我查了一下手册感觉串口2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2)为什么一般都系统都占用串口0呢?
3)按理来说,串口的接线是固定的,那么三星公司自带的SMDK2440这个BSP中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串口的驱动了呢?
4)是不是因为三星公司提供的BSP中把串口2作为了红外接口所以大家才这样用的呢?……

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
需要驱动的支持,如果原来驱动没有修改COM3为普通串口。自己要修改一下。

可以跟踪一下为什么发送不成功?是不是数据已经到了驱动层?是否放到了FIFO当中

网友:
#8楼:谢谢回复!
[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Port"=dword:2
; 0 = Use external dongle, 1 = Use internal IR
"IntIR"=dword:0; 原先为1,我将其改为了0,使用普通串口
; 0 = Internal transceiver, 1 = Extended Systems JetEye dongle
"TransceiverType"=dword:0
在上面我按照网上的说法改了"IntIR"=dword:0,也就是说使用普通串口,这里有点不明白的是"Port"=dword:2但为什么是打开的COM3成功呢?
还有是我已打开COM3成功,我的串口是九针串口,我把2针和3针连在了一起,也就是自发自收,可却收不到,这里会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说串口打开成功就说明驱动程序正确呢?

还有,请问一下8楼网友如何进行“可以跟踪一下为什么发送不成功?是不是数据已经到了驱动层?是否放到了FIFO当中”?
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我的SDK的原因呢?
因为生成SDK的工程里是有红外组件的,现在我把红外组件删除了,没有重新生成SDK,这会不会影响呢?
大家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明白为什么只能打开串口而收发不了数据了,因为现在的OS是我以前固化在NAND FLASH中的,也就是说未删除红外组件和未修改注册表的操作系统,
但我删除红外组件并修改注册表后就打开成功不了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还劳烦大家指点啊……

网友:
串口有全串口和三线的,这个改是可以的,自己操作注册表,那个0一般是开发板儿的公司自己做调试用的.没有什么.

网友:
大家来指点一下啊,困难重重啊,过来人,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
这些天我感觉之所以我调不出来是因为我的基础知识还不够,于是开始看源代码,而不是一直在修改。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还请大家指点啊:

我的BSP明显是由三星的4.2版本的SMDK2440升级而来的,而我现在装的是platform builder 5.0,我想是不是因为PB5.0下的诸如public等目录下的MDD层的函数与我的BSP的PDD层的函数不兼容所至的啊?

有没有使用三星的SMDK2440把串口调试成功的?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啊,最近不知道是因为我问的问题太深了?还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为什么都基本没什么网友顶帖了啊?我感觉我的态度一直很礼貌的啊,没有冒犯大家啊,如果大家看了之后不会的话简单的帮我顶一下帖我也是感激不尽的,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哪怕是帮我顶一下帖子,谢谢了啊。。

网友:
串口驱动调试出现了很怪的现象,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系统占用的串口0(COM1)一直是好用的,因为BSP中有我自已添加的GPIO驱动,而在系统启动时,DNW会输出GIO_init中设定的信息:GPIO Initialize ...OK !!!,而且执行GPIO应用程序时也会相应输出设定好的信息,这应该足以说明串口0(COM1)是好用的。
现在我想使用串口1和串口2(只要有一个能用就足够了)编写应用程序,于是我按照网上相关资料进行修改,但几经尝试都不成功,最可气的是我打开了SER2440_HW.C调试输出,即“#define DEBUGMODE 1”,但是却没有相应信息输出,感觉我对驱动程序的修改根本没有起到作用。
于是我想反其道而行之,添加串口不成功,那我就破坏系统串口0,于是我把注册表platform.reg中有关串口的信息全部删掉,并把SER2440_SER.C文件中的连接MDD与PDD层的GetSerialObject函数的内部内容去掉,仅剩下一个函数外核。
但奇怪的是,我进sysgen后,引导到SDRAM中,执行,串口0还是能用的,打开串口应用程序,打开COM1仍然成功,打开GPIO应用程序,各种调试信息照样输出,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把注册表platform.reg中有关串口的信息全部删掉,并把SER2440_SER.C文件中的连接MDD与PDD层的GetSerialObject函数的内部内容去掉了,串口0还能工作呢?
大家指点啊,现在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我参考的资料主要是:http://embed.chinaitlab.com/WinCE/762644.html

网友:
串口0是调试串口,跟注册表和驱动都没有关系,所以你破坏的不是要害。

官方提供的BSP,串口1、2不能正常使用么?

网友:
串口这东西你首先得硬件强,如果不行,就让硬件的先给你调通,不要盲目下手,用示波器之类的东西先看看,然后再用助手之类的看看,至于你破坏的东西,可能破坏不完全,在BSP包里有好几处需要修改,我看你只是改了一两处,耐心,不要着急.

网友A:
你确认COM1对应的是调试串口吗?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怀疑是COM0才是真正的调试串口,然后还有一个可用的COM1

网友:
#16楼:
啊?我屏蔽了那么多代码还不起作用?555,看来我的功夫还不到家,没有调通的本事,还没有破坏的本事。
实验板厂家提供的BSP什么都没有,我用的是WinC5.0,BSP明显是由三星的原版4.2BSP升级来的,根本没多少driver,感觉只有拿到BSP后只有液晶能用似的,很伤心。本来我的毕业设计是主要做软件的,而现在不得不做驱动。
记得在用原厂的BSP时,在OS中添加了红外组件时打开COM3是成功的,但也不能收发,但那时打开COM1不能成功,而现在我把红外组件去掉了,改了BSP,现在是打开COM1成功,其它的就不能用了,我改了几遍了,实在是不知怎么办了。
谢谢回复!!!请多多指点!

#17楼
我感觉该改的都改了呀,参考网上的版本该改的都改过了,可就是打开COM2,COM3等不成功,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用了CreatFile 函数,打开串口成功则显示打开成功,不成功则显示无法打开串口。现在实在是不知道错在哪儿了,调试信息也输不出来,所以感觉想改也不知改哪儿,很迷茫啊!
谢谢回复,请多多指点!!!

网友:
谢谢回复!
如果COM1是可用串口,可为什么我把注册表都删除掉了仍然可以打开COM1成功呢?现在的现象是无论我如何修改都是打开COM1成功,所以感到不知为何?还请多多指点啊。。。
还有就是可以有COM0吗?这个数一般不都是1~9么?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COM1对应的是调试串口吗?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怀疑是COM0才是真正的调试串口,然后还有一个可用的COM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如果COM1是可用串口,可为什么我把注册表都删除掉了仍然可以打开COM1成功呢?现在的现象是无论我如何修改都是打开COM1成功,所以感到不知为何?还请多多指点啊。。。
还有就是可以有COM0吗?这个数一般不都是1~9么?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COM1对应的是调试串口吗?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怀疑是COM0才是真正的调试串口,然后还有一个可用的CO……

没尝试过~不能妄加推断……

网友:
各位大侠,现在我重新定制了操作系统,采用了PB的默认设置,没有删除红外组件,然后呢现在就可以打开COM3了,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我删除红外组件后就不能打开COM3了。但是关键是现在我注册表中没有红外的信息啊?我在想是不是我操作系统定制的问题呢?而不是我BSP的问题?是不是要把UART1和UART2当作普通串口需要添加什么组件啊?

大家指点一下吧。。。

网友C:
汗,看你搞得这么辛苦,干脆给你一个好用的算了。
飞凌的FL2440,OK2440-III 的我拿来放到产品上,很稳定。
你去Google一个出来。我的邮箱:wogoyixikexie@gmail.com

网友:
#23楼:
gooogleman大哥,我给你发邮件了,麻烦指点一下吧,现在真的不知何去何从了,因为感觉自已做的任何修改都不起作用……
谢谢了……

网友:
提一点自已的看法:其实也不用写应用软件测试是否能打开串口,只要在WinCE5.0下,打开  我的设备---windows目录下的regedit,然后找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目录,看看这个里面都有COM几就可以了,有COM几就说明COM几被成功加载了。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大家指点啊。。。

网友:
我的串口问题解决啦,最张还是把三个串口的驱动分开进行了,即在drivers中建立了serial,serial1,serial2,dll也分开了,分别为ser2440.dll,ser24401.dll,ser24402.dll,
现在串口1和串口2都可以收发数据了。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合在一起不能用。。。
本帖快要结帖啦,不知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指点的地方,现在毕业设计时间太紧了,没空写详细的总结了,不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写一个串口总结的,希望大家观注的我eeworld博客哦。。。
在这里,谢谢各位的指点,尤其是half_boy花了半天的时间来指点,
反正谢谢各位了,明天正式进入SD卡调试,板子上有一个4G的SD卡,不知能不能调通它,试试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汗,看你搞得这么辛苦,干脆给你一个好用的算了。
飞凌的FL2440,OK2440-III 的我拿来放到产品上,很稳定。
你去Google一个出来。我的邮箱:wogoyixikexie@gmail.com

顶了~这么干 效率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