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30多块钱的2.4寸的TFT,用51驱动起来,也显示图片了,但怎样实现手写文字输入啊?

楼主:
    前段时间淘了块2.4寸的TFT彩屏,用提供的代码,用STC的51单片机,驱动起来,也显示图片了,但是老师要求实现文字手写输入,我该怎么办啊?
    这是我点亮的屏,
    请做过文字手写输入的哥哥姐姐,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
实现手写的话
还是在系统上做
我们有块Windows CE板子
加了手写输入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可是我只会51单片机,题目让用单片机做

网友:
楼主首先需要确认下 ,你的TFT是否带触摸屏?

网友A:
30块钱能淘来2.4寸的TFT 已经很不错啦;而且还可以用51驱动起来,已经很成功啦,楼主!

估计这么便宜的TFT,不会带触摸屏,
那么需要楼主再去淘块2.4寸的触摸屏,再贴在你的TFT上,这样才好实现利用触摸屏实现触摸信息的输入;
实现最基本的信息输入功能;

然后需要实现手写算法,既是汉字识别,由于祖国的文化很博大精深,这里就很复杂,需要考虑各类字体(当然楼主如果要求很简单,那就可以考虑实现非常正的汉字)
汉字识别 是智能识别学科中的一类,建议楼主去图书馆 借几本智能识别的书,里面就有1-2章讲汉字识别。

手写算法还是很有一定难度,建议楼主先想办法弄块触摸屏,实现触摸屏输入,再进行下一步。

的确,目前各类支持手写的手机,都是基于在操作系统(wince 6.0 /LINUX)上,条用开发好的应用实现手写。

∽∽∽∽∽∽∽∽∽∽∽∽∽∽∽∽∽∽∽∽∽∽∽∽∽∽∽∽∽∽∽∽∽∽
∽∽                                                            ∽∽
∽∽              kyzf(铭记理想,追求卓越)                 ∽∽
∽∽                                                            ∽∽
∽∽∽∽∽∽∽∽∽∽∽∽∽∽∽∽∽∽∽∽∽∽∽∽∽∽∽∽∽∽∽∽∽∽

网友B:
用51做手写输入........你老师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C:
做好了你就是汉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1做手写输入........你老师不是有问题吧?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你就是汉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51做手写输入........你老师不是有问题吧?

引用 网友C:
做好了你就是汉王

呵呵~
同上

网友:
看图片你的屏没有触摸屏!需要接个相应大小的触摸屏!可以用电阻式的或电容式的,目前较多的是电阻的。
用单片机做手写识别!??你们的老师脑子坏掉了!!!

网友E:
感谢 KYZF 的指导,我也怀疑,老师的大脑是不是进水了,不过指导书上说,能识别简单的“王”“大”啊这类简单的字,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 KYZF 的指导,我也怀疑,老师的大脑是不是进水了,不过指导书上说,能识别简单的“王”“大”啊这类简单的字,就ok了,

如果想实现类似手机手写那种档次,只能说理论上,还存在实现的可能;

但是如果仅仅是识别“王、大”这几个字,还是可以操作与实现。

网友:
做着玩贝!不错了

网友:
挺麻烦的,呵呵,自己做成那种手机上的手写输入 有难度,可以对触摸屏那的程序做点修改,可以写上去,但是识别那 不知道咋做,呵呵

网友:
楼主,牛人啊,做好了之后把资料共享一下呗,我很好奇TFT屏的时序你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 KYZF 的指导,我也怀疑,老师的大脑是不是进水了,不过指导书上说,能识别简单的“王”“大”啊这类简单的字,就ok了,

好像你的屏已经有触摸屏了,但你可能要加一个像ADS7846的控制器来采样触摸点坐标,采到完整的的信息后就可以进行识别判断,这部分是最困难的,我以前是用汉王的数据库在8位机上做的,但只负责前端的点阵信息采集,不过后端的这些最好先在电脑上讲算法和对比的数据库做好。

网友:
简单的字还是有可能的,先建一个小字库,再把采集到的字做重心计算,把重心对到字库,再比对哪个最符合就那个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块钱能淘来2.4寸的TFT 已经很不错啦;而且还可以用51驱动起来,已经很成功啦,楼主!

估计这么便宜的TFT,不会带触摸屏,
那么需要楼主再去淘块2.4寸的触摸屏,再贴在你的TFT上,这样才好实现利用触摸屏实现触摸信息的输入;
实现最基本的信息输入功能;

然后需要实现手写算法,既是汉字识别,由于祖国的文化很博大精深,这里就很复杂,需要考虑各类字体(当然楼主如果要求很简单,那就可以考虑实现非常正的汉字)
汉字识别 是智能识别学科中的一类,建议楼主去图书馆 借几本智能识别的书,里面就有1-2章讲汉字识别。

手写算法还是很有一定难度,建议楼主先想办法弄块触摸屏,实现触摸屏输入,再进行下一步。

的确,目前各类支持手写的手机,都是基于在操作系统(wince 6.0 /LINUX)上,条用开发好的应用实现手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yzf(铭记理想,追求卓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习了

网友F:
呃,我在一家LCM工厂做过段时间,公司当时用的是华邦的W78系列51单片机,我只能说12M晶振下,51显一幅240*320的图那是相当地慢(16bit数据总线,插值65K色),一张图的数据占用量就达到了150K左右,没有哪片51的ROM可以吃得消,至于在51上跑汉字识别,那基本就是个笑话,笔锋稍微划快点,采样就跟不上了(注意了:触摸屏采样一般都要加中值或者平均滤波算法,不然跑出来噪点估计不少),我在MSP430F149上试验了下,速度也就凑合,至于再加个汉字识别,我就不知道这个实时性咋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呃,我在一家LCM工厂做过段时间,公司当时用的是华邦的W78系列51单片机,我只能说12M晶振下,51显一幅240*320的图那是相当地慢(16bit数据总线,插值65K色),一张图的数据占用量就达到了150K左右,没有哪片51的ROM可以吃得消,至于在51上跑汉字识别,那基本就是个笑话,笔锋稍微划快点,采样就跟不上了(注意了:触摸屏采样一般都要加中值或者平均滤波算法,不然跑出来噪点估计不少),我?-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