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控制多路LED问题,急。。。。。。。。

楼主:
单片机来控制四路LED,每路有102个LED(三个LED和一个120的电阻串联为一组,组和组之间是并联)
需要单片机来控制各路呈现各种规律亮或者灭(单路同时亮或者同时灭),采用的开关电源是5V4A,12V1A的,不知道怎么接电路,请指教,在线等,急。。。。。。。。。

网友:
最好是有图,我的EMAIL:kylaser_marco@126.com

网友A:
这么多灯,电路不简单,自己参考一下大屏幕的点阵LED的驱动。

网友:
单片机第一个IO脚 -> 控制MOS管1开关 -> 第一路LED并联的阳极统一接到5V电压 -> 第一路LED并联的阴极由MOS管1控制接到GND。
单片机第二个IO脚 -> 控制MOS管2开关 -> 第二路LED并联的阳极统一接到5V电压 -> 第二路LED并联的阴极由MOS管2控制接到GND。
....
....
一共4路。

各种规律的亮、灭就完全由单片机来实现了。其实如果能有PWM的话就更好了,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灯,电路不简单,自己参考一下大屏幕的点阵LED的驱动。

他这个应该对亮度一致性要求不高吧?

网友:
哦看错了,只是四路,如果不用驱动芯片就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来做开关了,推荐用RDSON小的功率MOSFET,不会接你就用四个继电器,够简单了吧。

网友:
我手上有G5N60,但是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而且网上也查不出他的资料,我想用单片机和TIL521-4加上4个G5N60来做,但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接,麻烦画个图给我看下,非常感谢(呵呵。。。其实这才是我的问题)
再次感谢guetcw ,他回答了我很多问题(我是学软件工程的,电子是自学中,所以很多问题都很弱)

网友:
需要继电器了

网友:
这里不方便发图,你给我发个邮件好了guetcw@163.com

网友:
继电路会不会带来干扰问题?
我觉得要用到光耦隔离,进行低压控制高压!

网友:
3LED串的话,压降大概在(3-4)×3 = 9-12V。
102个就是34串,如果每串最大电流是20mA,那么每路一共需要680mA(最大)。

看来得用12V/1A电源供LED,而且瞬间只能有一路使用最大电流。

单片机是5V甚至3.3V电路,必须考虑低压控制高压的电路。

如果开关的频率要较高以实现亮度的变化,那就用MOS管,甚至可以找专门的白光LED驱动芯片,可以用PWM波来控制开关,调节亮度。
如果开关频率极低,才可以考虑用继电器。

单片机的输出IO脚最好经过三极管,再控制后续电路。光耦隔离倒不至于,这个不算大功率设备。

网友:
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

网友:
4094 串并转换啊  我们就用一个端口控制了 16路LED灯

网友:
需要使用继电器了

网友:
其实对于你这个项目很简单,只不过你需要清楚提供LED的电流,对可靠性的要求,成本要求,电源使用效率的要求来决定电路设计方案。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使用120欧电阻,不用恒流源方式?既然用单片计算机来做,完全可以做成数字恒流源控制这四路LED。

网友:
你为什么选择用继电器呢?电流并不大啊?继电器只能用于低频,还存在触点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