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新手求助

楼主:
 请问Tornado和VxWorks 是不是免费的
如果是免费的,哪里官方下载
如果不是免费的,哪里去买,5.0要多少钱

只做应用层开发,不涉及到硬件,请推荐基本书(最好带示例源码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Tornado和VxWorks 开始环境等应该是免费的吧。

等出产品时,VxWorks 需要交LISENCE费用。
这个楼主可以咨询下 相关国内做VxWorks 代理的厂商。

楼主如果是做应用开发,
强烈推荐:
Vx Works软件开发项目实例完全解析(含CD-ROM光盘一张)——嵌入式技术丛书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9044113

网友:
VxWorks软件开发项目实例完全解析(含CD-ROM光盘一张)——嵌入式技术丛书:

从最基础的网络通讯开始,完全根据实际的开发流程引导编程者建立自己的用户程序;详细介绍了VxWorks的网络通信基础、通信协议、定时查询和中断管理以及任务调度方式等关键内容;以实用为目的,结合了作者几年来开发实际系统的经验,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重用性;光盘中带有12组通用模快例程,便于读者学习和使用。

目录

前 言
第1章 选择嵌入式——VxWorks入门
1.1 VXWorks简介
1.2 使用VXWorks的预备知识
1.3 VXWorks编程规范
1.4 建立操作系统
1.5 用户程序建立与调试
1.6 总结
第2章 软件策划——模块化设计
2.1 模块化设计的目的
2.2 软件模块划分
2.3 嵌入式软件各模块简介
2.4 总结
第3章 从通信入手——双缓冲网络通信
3.1 VxWorks网络通信基础
3.2 基于缓冲队列的多任务网络通信
3.3 网络通断检测
3.4 总结
第4章 与控制端交流——通信协议
4.1 通信协议格式
4.2 VxWorks端的命令接收、处理和发送
4.3 VxWorks端命令通道通信实例
4.4 总结
第5章 与硬件打交道——定时查询和中断管理
5.1 硬件的定时查询
5.2 硬件的中断响应
5.3 多采集板系统中断管理实例
5.4 总结
第6章 一体化设计——多任务控制
6.1 任务优先级划分
6.2 全局变量
6.3 用户程序入口和灵活配置参数的初始化
6.4 总结
第7章 设计完成——自启动的用户程序
7.1 Flash操作
7.2 从Flash启动操作系统VXWorks
7.3 结合用户程序的自启动系统
7.4 用户参数的下电保存
7.5 总结
第8章 人机界面——控制端软件设计
8.1 区分VC6.0与VxWorks 5.4的编程方式
8.2 以太网网络
8.3 参数控制
8.4 菜单、工具条和状态框
8.5 数据显示、存储和回放
8.6 总结
第9章 随心所欲——嵌入式函数和全局变量的远端调用
9.1 整理用户程序的全局变量和函数接口
9.2 控制全局变量和函数的通信协议
9.3 控制端调用和受控端响应实例
9.4 总结
第10章 让我们做得更好——针对 VxWorks的算法优化
10.1 查获非法关机的网络监控程序
10.2 脱离malloc的缓冲队列
10.3 取舍权衡
10.4 总结

网友:
tornado vxworks 是收费的vxworks5.5.1+tornado2.2.1 不到十万吧 要是学习还是上电驴下吧

网友:
VxWorks驱动及分布式编程不错的 中国电力出版社

网友:
tornado vxworks 是收费的vxworks5.5+tornado2.2+winml2.0+zinc6.0 03年的时候我们单位是3万美金买的

网友:
vxworks是非开源的,能不要钱么?并且很贵的。特别是生产产品的时候,如果数量小,还按件数收钱。
大批量到可以给个定数。

网友:
和QNX相比,应用领域大么?

网友:
如果是开发样机,不是产品的,也需要费用吗?

网友:
收费的,挺贵的,个人恐怕无法买。要联系的话网上找风河在中国的代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