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搞软件的,想学习一下硬件方面开发,从比较基础一些入手,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等方面,各位高手帮小弟支着看看需要些什么书籍资料,谢谢!

楼主:
如题!

网友:
模电,数电,这几个大出版社的教材就好了,都差不多

网友:
我推荐你常买2本杂志
无线电
电子制作

网友:
模拟方面最好在看书后,多做点题,再找工具仿真验证,仿真能学会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你常买2本杂志
无线电
电子制作

的确是不错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你常买2本杂志
无线电
电子制作

以前也经常看看,不错的杂志

网友:
推荐先看模电,就像4楼所说的,配合仿真软件做一些联系,对常用的最基本的电阻电容电感元件的本质要有深入了解,它们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会呈现较大的差异。模电是整个电子电路硬件的基础,好多当前的高速数字电路中的问题其实都只是模电的体现而也,然后需要对电磁学有较好的了解,这在高频数字电路和射频中是理论基础,好多EMC问题可就靠它了,然后对射频方面也需要重视,在现在高频电路横行的年代,EMC的问题就是射频干扰所产生,特别是天线理论,我可是深有感触,呵呵!

网友:
楼上的是专业人士!~~~

网友:
留个名,学习一下!
我也和楼主一样,硬件底子薄弱!

网友:
呵呵 呵呵  呵呵 硬件不好学,要学就学好数学吧

网友:
搞软件的,一下子要学硬件不容易,特别是模电。

看什么书不重要,要想从看书开始进入电子世界,不花个三几年水平难提高。

搞软件出身的数学方面、计算机原理都有基础,要选择一个学习方法和顺序,这样见效快:

1. 看“电子电路基础”,教科书就行,不用全懂,最重要的一定要深入理解:
       欧姆定律:I = U / R   (非常重要。当然要懂得变化:R=U/I  U=IR)
       功率计算:P = IU      (非常重要)
       (明白上面两条说明你已经知道:电压、电流、电阻,记住非常重要)
       了解二极管、三极管的原理(电感比较难,稍微了解就可以,过两年再看不迟)

2. 看“数字电路基础”,教科书就行,一样挑重要的了解:
       要知道:1+1=10  (二进制)
       用二极管组成与门、或门
       用三极管控制电平高低(四两拨千斤的开关,控制继电器等器件的最简单方式)
       多看看 74xx 系列和 40xx 系列逻辑电路(知道各个型号有什么用就好)

3. 玩 8051 系列单片机
       (这个是你老本行,只要了解了 51 MCU 与 386 CPU 的区别就很容易入手)

4. 重快提高水平的捷径是:拆你所有可以拆的电器,看人家的电路是怎样的,最好对照电路板抄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