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出错问题请教

楼主:
我先用本地编译器g++,编译成功,但是用交叉编译时却出错。
一、        本地编译
1、        Makefile文件编写
SYDemo:modulapi.o
         g++ -g modulapi.o SYProtocol.a –o SYDemo
modulapi.o:modulapi.cpp SYProtocol.h
          g++ -g –c modulapi.cpp –o modulapi.o
clean:
         rm –f *.o SYDemo
2、        make编译成功
3、        ./SYDemo设备可以运行
二、        交叉编译
1、Makefile文件编写
SYDemo:modulapi.o
         arm-linux-g++ -g modulapi.o SYProtocol.a –o SYDemo
modulapi.o:modulapi.cpp SYProtocol.h
         arm-linux-g++ -g –c modulapi.cpp –o modulapi.o
clean:
         rm –f *.o SYDemo
出错,结果如下:
2、改用单步编译
   (1)编译modulapi.o文件
        arm-linux-g++ -g –c modulapi.cpp –o modulapi.o
        这一步没有出错
   (2)编译SYDemo文件,出错,结果如下:
        [root@localhost root]# arm-linux-g++ -g -c modulapi.cpp -o modulapi.o
[root@localhost root]# arm-linux-g++ -g modulapi.o SYProtocol.a -o SYDemo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opt/EmbedSky/4.3.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3.3/../../../../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YProtocol.a(SYProtocol.o): Relocations in generic ELF (EM: 3)
SYProtocol.a: could not read symbols: File in wrong format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请教出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