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解决714MHz的射频问题,1500元现金酬谢

楼主:
我们有一款CMMB接收机,使用Siano的SM1180芯片,整机灵敏度都挺高,指标为-97dbm,但是目前发现在714MHz附近有干扰,即如果某个CMMB频道使用714MHz的频段,则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而在其他频道性能都很好。求高手紧急解决这一个问题,24小时均可以接待,如果解决,1500元现金酬谢!

本公司提供下列调试设备:

1. 泰克200M高端数字示波器
2. 安捷伦3GHZ频谱仪
3. 数字电视信号发生器
4. 万用表
5. 其他调试工具

请高手尽快联系我,请发邮件留下联系方式,tiger@broadmaking.com,或者回帖留下联系方式,多谢!
[/size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楼主的CMMB接收机 的应用场景是固定的,还是移动? 最好说清楚点?

另外贵公司有RF工程师吗? 你们的频谱带矢量网络分析的功能吗?

建议看下714MHz的频段的天线的阻抗与驻波比。

网友:
最后问题自己解决了,估计是互调干扰导致的,通过增加带通滤波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