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信,串口助手没数据?

楼主:
我这段程序运行后,串口助手没收到数据?
串品助手:COM3,19200,8,N,1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k=P2^5;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buffer[]={0x30,0x31,0x32};

void main()
{

  uchar i;
  i=0;
// ledk=1;

  SCON=0x50;    //串口
  ES=1;        //开串口中断
  PCON=0x80;   //波特率倍增  19.2k
  TMOD=0x20;
  TH1=0xfd;    //初值
  //TL1=0xfd;
  TR1=1;
  EA=1;

  while(i<=2)
  {
    if(RI==1)
    {
     P1=SBUF;
     RI=0;

     SBUF=buffer[i++];//P1;
     while (TI==0);   //等待发送完成
    // if (TI==1)
      TI=0;
    }
  }

  while(1);
}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k=P2^5;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buffer[]={0x30,0x31,0x32};

void main()
{

  uchar i;
  i=0;
// ledk=1;

  SCON=0x50;    //串口
  ES=1;        //开串口中断
  PCON=0x80;   //波特率倍增  19.2k
  TMOD=0x20;
  TH1=0xfd;    //初值
  //TL1=0xfd;
  TR1=1;
  EA=1;

  while(i<=2)
  {
    if(RI==1)
    {
  //   P1=SBUF; 这句不要
     RI=0;

     SBUF=buffer;//P1;
     i=i+1;
     while (TI==0);   //等待发送完成
    // if (TI==1)
      TI=0;
    }
  }

  while(1);
}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楼主的程序,首先我是不懂51单片机的,只能看一下流程,你的程序是发送完一遍后然后主程序进入死循环,你怎么能保证串口能收到你发送的那些数据呢?所以建议把发送数据部分放入主循环,让单片机不断的发送,看看能不能接到。
这个过程中还要看看串口连接是否好了,及串口设置是否是对的等等,总之,如果是新手的话,多试试。。。

网友:
楼上的回答是正解。
如果死循环修改之后还是无法接收数据的话,建议你查看一下串口的波特率设定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有可能也是收不到数据的。或者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
波特率是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单片机反馈那一块的问题,你检查一下SBUF那一段

具体的程序我忘了,下次看看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k=P2^5;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buffer[]={0x30,0x31,0x32};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 (j=0;j    for (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i;
  i=0;
  SCON=0x50;    //串口 方式2
  ES=1;        //开串口中断
  PCON=0x80;   //波特率倍增  19.2k
  TMOD=0x20;
  TH1=0xfd;    //初值
  TR1=1;
  EA=1;

  delay(100);
  while(i<=2)
  {
     SBUF=buffer;
     delay(100);
     P1=SBUF;
     i=i+1;
     while (TI==0);   //等待发送完成
      TI=0;

  }

  while(1);
}

我在串口助手中看到显示了 30,30,31,32 有两个30
是为什么呀

网友:
多调试几遍

网友:
建议楼主只发送个30试试看

网友:
能收到数据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应该问,网上搜搜就可以解决了。楼主依赖性不要太强,不好

网友:
我找了,没答案

网友:
你接收和发送函数写错了。。

网友:
看后面帖的

哪错了

网友:
建议先检查是否连线正确,要根据你的单片机串口硬件设计选用交叉或者非交叉的串口线先,然后才是找软件的毛病。

网友:
我是买的的开发板上带的,串口已焊好的,线是USB转串口线

网友:
都是成品

网友:
程序进入死循环了,而且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如果设置了硬件看门狗,这个程序应该反复的重启

网友:
反复的重启,那应该是发送很多的0x30

串口助手,应该接收到很多0X30

网友:
进去之后没有关串口中断吧,SBUF无论是接收还是发送数据,都要进入中断的,你前面的中断也打开了,不知道改了后如何

网友A(2010-05-26):
这程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