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宋体黑体如何实现?

楼主:
各位老大,小弟最近在做关于wince5.0下字体的工作,不知wince5.0下宋体黑体字如何实现,望赐教!

网友A:
用AddFontResource添加字体,然后用CreateFontIndirect创建字体,然后使用这个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AddFontResource添加字体,然后用CreateFontIndirect创建字体,然后使用这个字体就可以了。

正解,创建字体的时候指明字体名称即可

网友:
要实现“宋体黑体字”,前提是要有这个字库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