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在WINCE6。0下如何开发蓝牙功能(就免提)

楼主:
现在要做蓝牙,但什么都不懂,请问各位前辈谁有资料或经验分享下,谢谢。在下无以为报。仅贡献一点小分待笑纳!

网友:
不懂,帮顶下吧!

网友:
没有做过,学习

网友:
你的蓝牙部分的硬件是啥样的?用不同的模块,或者直接用IC做,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蓝牙驱动开发怎么做,大概步骤是怎么样的。

网友:
wince蓝牙驱动相关蓝牙
一:最底层.就是上图蓝色部分.其中有射频规范,基带规范和链路管理层(Link Manager Protocol).
二:接口层.协议栈和硬件之间的接口
三:协议层.这一层包括L2CAP,SDP,RFCOMM.
四:应用层.蓝芽协议栈的最上部是各种应用模型(Profile)。其中较典型的有服务发现 (Service Discovery Application),互通(Intercom),无绳电话(Cordless Telephony),传真(FAX),拨号网络(Dial-up Networking),耳机(Headset),局域网访问(LAN Access),文件传输(File Transfer),同步(Synchronization),Object Push等。各种Profile从协议栈中选取不同的协议组合来完成特定的功能。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
用的CSR的BC6吧。功能就是用来做为免提通话。应该怎么用?

网友:
使用独立的pcm总线来传音频流.因为csr的芯片就有独立的pcm总线.在设计中,将蓝牙芯片的pcm接到了音频芯片的pcm。接着就是实现headset...我想,这个很麻烦,LZ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蓝牙的PCM总线是直接连到CPU的,主要是软件上要怎么做?无从下手,我现在就是选择了组件 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 本身的UART,USB口都是通的。我用WINCE系统的bluetooth manager 搜索不到设备。听别人说,CSR不用自己再写驱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开发的一个流程,大概的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你问下91吧,帮你顶下,顺便也学习一下,我只是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协议,也没有具体去做!

网友:
找到一些人的开发流程,如下:
1、每个产品的蓝牙方案都已经确立了对应的蓝牙通讯方式:uart或者usb,因此,作为蓝牙开发的第一步,首先要在开发BSP阶段就驱动uart或者usb端口   。能够保证所选用的端口能够正常的通讯。这里的驱动,是一般的wince驱动。
2、编译内核,增加蓝牙功能,打开Platform   Builder,   我们可以在networking—personal   areanetwork(PAN)下面选择bluetooth的Transport   Driver
下面有3种驱动:UART、USB和UNIV三种,虽然wince自带了CSR的transport驱动,但最终还是调用UART驱动:
这一部分可能需要修改部分代码,具体代码分布在下面这个目录中:
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   ,其中主要涉及的函数为:HCI_OpenConnection(),HCI_CloseConnection(),HCI_SetCallback()。
3、在编译内核的时候,如果所选用的版本包含了profile,可以把需要的profile加入所裁减的内核,然后增加profile所对应的注册表项,该表项可以在对应的平台的帮助文件里面找到
4、编译内核后,下载就可以测试了。从上面可以看到,开发wince的蓝牙功能,只需要修改transport驱动,注册表,另外,如果所选用的wince平台只是内核(wince4.0   or   wince5.0),微软没有做蓝牙的UI,所以,开发用户可以根据mobile的UI来制作自己的UI.

注册表里主要是修改什么东西,在platform.reg,还是在common.reg里修改注册表?那几个函数还要怎么修改呢??6。0自带的一个bluetooth manager能进行测试蓝牙吗?

网友:
现在出现bluetooth hardware error 10050(bluetooth hardware not prdsient)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