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体机中调出输入法

楼主(2009-07-19):
如何在一体机中调出输入法
我买了个导航的PND,但是是一体机,也就是远峰的SHELL,但我在这个SHELL下怎么都无法把输入法打开,而通过注册表把它的SHELL屏蔽了并进入桌面后,在我的程序里就可以把输入法打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在进入WINDOW桌面它的任务栏有输入法图标
输入法
一体机
注册表
任务栏
如何

网友A:
可能是explore没有运行,SIP的初始化有问题。
LZ可以去看看你提到的两种状态下,注册表中SIP项是否相同。

网友B:
谢谢,这两天一直没有空,还没按你的方法去看看,另外,注册表的SIP路径是什么?如果不一样,是否要自已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