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驱动编写后在哪个工程里编译,谢谢

楼主:
假如我编好了VxWorks下的PCI设备驱动程序,应该在哪个工程类编译?BSP/downloadable kernel module/image/downloadable application等等,谢谢

网友:
BSP里。
编译出的BOOTROM和基于这个BSP编译地vxWorks image就可以支持PCI。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P里。
编译出的BOOTROM和基于这个BSP编译地vxWorks image就可以支持PCI。

基本这样,实在还不行,就整个BSP都编译一下吧。

网友: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BSP/downloadable kernel module,如果启动就需要支持的话就加在BSP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