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学习板,开发板,实验板,这三个是什么关系呀。我是初学单片机,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如题

net

网友:
基本没多大区别,叫法不一样而已,
硬要说区别,一般来说学习板比较简单,便宜,资源相对较少,开发板,实验板资源相对较多,价格稍贵。

网友:
总体来说,单片机不存在什么开发板,只能说都叫实验板,在做单片机开发的时候,最终情况是在实验板上作做简单的功能测试,由于实验板的器件和功能的限制,在做单片机项目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用protel99画电路图,制作PCB板子然后焊元器件,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我听说要学习单片机,只买实验板是没用的,还要有仿真器是吗?若只有实验板,则只能看单片机里已有的程序的运行效果是吗,那个仿真器又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
学习单片机,实验板就够了,仿真器不用。实验板有专门的数据线,可以把你写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的flash里的。这个我比较清楚,之前我是做单片机的。

网友:
  其实,实验板和学习板差不多就是一种,上面已经将一些基本的模块连接好了,便于学习。儿开发板要简单一些,它主要是将各个引脚引出来了,便于设计一些小型控制系统!

网友:
自己可以做一个学习板玩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A:
学习板就是个玩具,供入门学习使用。

开发板是有一定调试能力的电路板,主要用来在开发阶段进行调试,可不受限制的重新下载,有信息输出能力。是仿真器的替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板就是个玩具,供入门学习使用。

开发板是有一定调试能力的电路板,主要用来在开发阶段进行调试,可不受限制的重新下载,有信息输出能力。是仿真器的替代品。

这个最能概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板就是个玩具,供入门学习使用。

开发板是有一定调试能力的电路板,主要用来在开发阶段进行调试,可不受限制的重新下载,有信息输出能力。是仿真器的替代品。

ok!!!

网友:
都差不多,看各自的用途

网友:
  开发板上的单片机引脚被引出来,可以和其它电路模块相连接,以进行相应功能的开发;
  实验板和学习板其实是一回事,板上的电路模块已经连好,要想实现相应的功能,需要你把编好的程序下载进去,以驱动板上的相应电路模块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