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WIFI连接程序和微软自带连接程序的关系

楼主(2009-09-22):
自己写WIFI连接程序和微软自带连接程序的关系
把微软自带的连接程序中“高级设置”的“使用windows配置无线设置”选上,自己写的WIFI连接程序才能连上
,才能正确收到如下消息:
WZC_VISIBLE_NETWORK
WZC_ASSOCIATING
WZC_ASSOCIATED_REQUIRES_8021X or WZC_ASSOCIATED_NO_8021X
WZC_AUTHENTICATING
WZC_AUTHENTICATED
如果不选上,就只能收到WZC_VISIBLE_NETWORK的消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设备最终是没有任务栏的。。。。
程序
任务栏
wifi

网友A:
那个选项不选的话,你就disable了WZC,所以收不这些Notification了

网友B:
Intf.dwCtlFlags |= INTFCTL_ENABLED;
DWORD dwStatus = WZCSetInterfaceEx(NULL, INTF_ENABLED, &Intf, &dwInFlags);
这样是不是就enabl了WZC,使其能用了?
WZC_VISIBLE_NETWORK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使能WZC就是你写的那样
收到这个WZC_VISIBLE_NETWORK消息说明WZC找到了一个新的AP,但是没有与它associate
WZC会有规律的向驱动发BSSID_LIST_SCAN的OID命令,然后去查询BSSID_LIST,如果有新的AP,你就会收到上面的消息

网友D(2009-11-05):
当系统找到无线网卡后这个BSSID_LIST,会自动的存上所有的ap的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