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ateDevice加载驱动返回错误110

楼主:
各位:我手上有个现成的5.0内核,没装pb5,无法修改内核。所以现在想动态加载驱动,先用RegCreateKey修改注册表,然后调用ActivateDevice后GetLastError的结果是110“系统无法打开指定的设备或文件”。 奇怪的是,我把设备拔出后再插入由系统自动寻找驱动是可以的。说明注册表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动态加载就不行呢?

顺便问一下如果我先装pb6再装pb5会不会出错?

谢谢大家!!

网友A:
写注册表时DLL路径对吗?如果不在WINDOWS目录下的话可能就要写绝对路径

网友:
也可能是你的ActivateDevice参数有问题

网友B:
返回ERROR_OPEN_FAILED,表示XXX_init 返回 失败(0).
先装PB6 再装PB5 我是这么装的,目前没遇到什么问题,不过最好还是 低版本到高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注册表时DLL路径对吗?如果不在WINDOWS目录下的话可能就要写绝对路径

以下是注册表信息和程序代码,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4292_60000\Default\Default\CP210xVCP]
   "Dll"="CP210xVCP.DLL"
   "Prefix"="COM"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CP210xVCP\Port0\4292_60000]
   "Dll"="CP210xVCP.DLL"
   "Prefix"="COM"
   "Index"=dword:9

[HKEY_LOCAL_MACHINE\ExtModems\CP210x]
   "DeviceType"=dword:1
   "FriendlyName"="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 on COM9:"
   "Port"="COM9:"

HANDLE h=ActivateDevice(L"\\Drivers\\USB\\ClientDrivers\\CP210xVCP\\Port0\\4292_6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回ERROR_OPEN_FAILED,表示XXX_init 返回 失败(0).
先装PB6 再装PB5 我是这么装的,目前没遇到什么问题,不过最好还是 低版本到高版本。

这个是usb转串口驱动,我插入设备让系统自动识别就可以,但是动态加载却不行。是不是系统调用这个dll的时候会传入一个参数?

网友:
刚刚发现usb驱动是不能由用户加载的,因为系统找到硬件时会生成一个初始化参数,我们无法知道这个参数的值。这是我的估计,不知道是否准确。 我怀疑那个参数是设备ID之类的。 btw 这是usb转串口驱动,不知道哪位有办法获取这个值?

网友C:
在加载前你看下注册表信息,是不是已经被加载过了。
在Driver\\active\下面有不有你要打开的驱动信息,如果有说明已被加载。

先装PB6再装PB5可能使PB5安装报错。还是按顺序安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加载前你看下注册表信息,是不是已经被加载过了。
在Driver\\active\下面有不有你要打开的驱动信息,如果有说明已被加载。

先装PB6再装PB5可能使PB5安装报错。还是按顺序安装吧。

谢谢,在通过系统加载驱动后,active下的用户信息项是个随机的数值,所以我觉得是系统检测到usb设备后会分配一个数据结构,把地址传给驱动的ini函数。而我们想动态加载函数的话不知道怎么获取这个地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