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wince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9-08-03):
新手问个wince的简单问题?
我想知道wince下可以拨打电话吗,如果不能,如何能实现。目前我有一个RIL层的代码,能加进去wince ,然后实现电话功能吗?刚进入这块,请高手指点。
wince
电话
如何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想打电话,首先硬件要是好的。一般是通过串口控制一个GSM模块!
其次,有代码,移植是不可避免的。能直接用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直接通过串口连接gsm模块,操作串口,发送at指令

网友B:
可以,做WINCE上加电话模块要另外收费的哦
欢迎看我的WINCE技术BLOG,收藏了我的一些工作经验。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网友C:
如果有Mobile的GSM方案,直接移植过来,应该会比较顺利,CE和Mobile的架构类似,如果那边的驱动分层做的比较好,基本可以照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