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D如何用RAS拨号连接cmnet?

楼主:
希望提供源码,谢谢。

网友:
源码?LZ只能自己来写。

PND一般没有可以RAS的硬件,所以连接不上cmnet。

网友:
int ConnInit(HRASCONN * lp_hConection)
{
    HRESULT hr  =   -1;
    TCHAR * pszDmConnName = NULL;
    RASCONN rc;
    DWORD dwSize = 0;
    DWORD cnt;
    int i;
    RASCONN * pRc = NULL;
    RASDIALPARAMS rasDial;

    ZeroMemory(&rc, sizeof(rc));
    pszDmConnName = _T("cmnet对应的GPRS Name"); //APN =cmnet

    *lp_hConection = NULL;
    dwSize = rc.dwSize = sizeof(rc);
    (void)RasEnumConnections(&rc, &dwSize, &cnt);
    mvaTrace(1, "DMConnInit +++++++ RasEnumConnections = %d", cnt);
    if (cnt > 0)
    {
        pRc = &rc;
        for (i = 0; (unsigned long)i!=cnt; i++)
        {
            hr = wcscmp((pRc+i)->szEntryName, pszDmConnName);
            if ( 0 == hr)
            {
                /* 找到连接,将连接标示句柄带回 */
                *lp_hConection = (pRc+i)->hrasconn;
                return hr;
            }
        }
        /* 已经有一个别的连接,暂不拨号 */
        hr = 1;
    }
    else
    {
        memset(&rasDial, 0, sizeof(RASDIALPARAMS));
        rasDial.dwSize = sizeof(RASDIALPARAMS);
        (void)wcscpy(rasDial.szEntryName, pszDmConnName);
        /* 正式发起拨号,根据连接名称 */
        hr = (int)RasDial(NULL, NULL, &rasDial, 0, NULL, lp_hConection);
    }
    return (int)hr;
}

int ConnRelease(HRASCONN hConection)
{
   return (int)RasHangUp(hCon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