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 WINCE的电源TIMEOUT问题。(重启后不关背光设置无效)

楼主:
请问为什么我在电源管理那设置了电池和AC 为“从不”在设置完后确实不会关背光,但是一但重启机器后还是一分钟后自动关闭背光,在电源管理上可以看见那两项确实是显示“从不”。我用RegQueryValueEx 对ACUserIdle以及BattUserIdle进行读取,得到的确实是“0”。请问是否还有别的地方需要修改?

网友:
电池驱动有问题。

网友:
请问电池驱动上要做什么样的修改?电池的电量以及其他相关数值都显示正常。

网友:
电池驱动的MDD层没有改动过,都是使用微软的标准驱动,在PDD层只是针对特定的电池管理芯片加以处理,并通过SYSTEM_POWER_STATUS_EX2上报电池的相关信息。

网友:
为了避免误会,我是指  控制面板->电源属性->方案中的‘用户空闲’、‘系统空闲’、‘切换状态为挂起’
中这几个选项,其中无论是AC或电池都是一样,第一次设置时候有效,但是当重起机器后就又恢复默认(比如用户空闲时候1分钟关背光)。但是上面显示的还是我第一次设置的“从不”。注册表上相对‘用户空闲’的值也是0;

网友A:
这个问题吗,是PM.dll 电源管理程序的bug, pm.dll 在注册表可用之前就加载了。
pm.dll初始化的时候会去读取注册表的超时设置值,可这个时候注册表还不可用,所以读取注册表失败,pm.dll就用默认值去设置超时设置(1分钟进入用户空闲状态(关闭背光))。
为了pm.dll正确使用注册表的设置值,可以等注册表可用后再让pm.dll读取一次注册表的超时设置值。
这样就工作正常。

可用下面代码来强制pm.dll读取注册表值,可以放到自己的程序中,或者修改explorer.exe来调用都可以

        // 指示PM.dll 重新读取电源管理超时时间
    HANDLE 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OpenEvent(EVENT_ALL_ACCESS, FALSE, _T("PowerManager/ReloadActivityTimeouts"));
    if (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SetEvent(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CloseHandle(hevReloadActivityTimeout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吗,是PM.dll 电源管理程序的bug, pm.dll 在注册表可用之前就加载了。
pm.dll初始化的时候会去读取注册表的超时设置值,可这个时候注册表还不可用,所以读取注册表失败,pm.dll就用默认值去设置超时设置(1分钟进入用户空闲状态(关闭背光))。
为了pm.dll正确使用注册表的设置值,可以等注册表可用后再让pm.dll读取一次注册表的超时设置值。
这样就工作正常。
……

谢谢,正是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吗,是PM.dll 电源管理程序的bug, pm.dll 在注册表可用之前就加载了。
pm.dll初始化的时候会去读取注册表的超时设置值,可这个时候注册表还不可用,所以读取注册表失败,pm.dll就用默认值去设置超时设置(1分钟进入用户空闲状态(关闭背光))。
为了pm.dll正确使用注册表的设置值,可以等注册表可用后再让pm.dll读取一次注册表的超时设置值。
这样就工作正常。
……

学习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