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声音的问题(急请达人指教)

楼主:
程序要分离系统声音和按键声音,使两者互不干扰。
现在系统声音的设置通过waveOutSetVolume(0, 音量值)
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实现另外做一个音频的通道,使其不受主音量的干扰,成为按键的声音?
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呢?
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急等答案~~~~~~~~

网友:
晕啊 没人啊 我再顶

网友:
waveOutOpen(&hWaveOut, ...);

     ...

     // Set gain class to 2

     waveOutMessage(hWaveOut, MM_WOM_SETSECONDARYGAINCLASS, 2, 0);
网上搜的,据说可以。但用了下没什么效果呢?
哪位指点下吧

网友:
不是发错地了吧,怎么都没什么人呢。。。。

网友:
CE下,不太可能

要实现LZ所想的,首先要硬件支持的。

网友:
ls能详细说点么
为啥CE不大可能?
硬件需要什么支持?

网友:
按键的时候得到并保存系统音量,然后设置按键默认音量,最后恢复系统音量。

网友:
ls说的我也试过,不过这样有点影响性能。
更糟糕的是打电话时,按下subkey(就像打10086然后按1,1..),这时也是要求按键发声的,我若是按ls那么做,则电话声会忽高忽低。。。。

网友:
系统音和按键音都是数字音频,经过音频芯片的DAC,转变为模拟音输出,输出之前都会把声音和音量通过算法合成输出。按照这个道理,系统音和按键音的音源虽然不同,但是音量都是一样的,所以输出的大小是一样的,除非你改驱动,要说完全办不到也不是,不过比较烦

网友:
参见微软的文档就清楚了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894691.aspx
6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