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isual studio 2005 下VC++编串口通信老是弄不通

楼主:
private: System::Void button1_Click(System::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if(COM1->Checked == true)
                         {
                        System::String  ^Port = "COM1";
                        WCOMM->PortName::set(Port);
                         }
                         else if(COM2->Checked == true)
                         {

                          System::String  ^Port = "COM2";
                          WCOMM->PortName::set(Port);
                         }
                         else if(COM3->Checked == true)
                         {
                        System::String ^Port = "COM3";  //^Port = "COM3";
                        WCOMM->PortName::set(Port);
                         }
                        WCOMM->Open();//打开串口 GetPortNames()
                         timer1->Enabled=true;//开启定时器

                 }
上面是一个按钮的下的程序,选择COM3时,第一次按的时候可以打开COM3,第二次按的时候就出现下面的错误
未处理的“System.InvalidOperationException”类型的异常出现在 System.dll 中。

其他信息: 端口打开时无法设置“PortName”。
请会的帮忙解决,谢谢
或者给个VS2005 的VC++串口通信例子参照下

网友:
COM1:

后面一定要有:的

网友:
System::String  ^Port = "COM3:";
  加了,这下按第一次就出现COM3:不存在了

网友:
这代码写的...

网友:
从VS拈贴上来的时候我调整过的,发上来的时候又乱了......

网友:
private: System::Void button1_Click(System::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if(COM1->Checked == true)
                         {
                         System::String  ^Port = "COM1";
                         WCOMM->PortName::set(Port);
                         }
                       else if(COM2->Checked == true)
                          {
                          System::String  ^Port = "COM2";
                          WCOMM->PortName::set(Port);
                          }
                       else if(COM3->Checked == true)
                          {
                           System::String ^Port = "COM3";
                           WCOMM->PortName::set(Port);
                           }
                       WCOMM->Open();//打开串口 GetPortNames()
                       timer1->Enabled=true;//开启定时器
                         }

网友:
这个代码是vc++?
先用工具确认你的串口哪些能用。我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否有这样的工具,我的倒是加了一个再里面。
然后确认写法,然后调试。

网友:
在VS2005中visual c++ 下的clr windows窗口应用程序 ,上面的代码不是我写的,从网上找的vc++,我的COM3可以用,用上面的可以发写数据,就是按第二次的时候出现问题

未处理的“System.InvalidOperationException”类型的异常出现在 System.dll 中。

其他信息: 端口打开时无法设置“PortName”。

网友:
貌似这个很容易找个例子,看看即可。

网友:
COM1 后面加冒号 COM1:

网友:
加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估计用完没关就再次打开

网友:
代码有点难看..呵呵..
不过打开的时候COM3后面要有":"
这个是肯定要的,无论是打开什么驱动

网友:
现在大家都用.net /clr ???

网友:
楼主这代码需要include什么文件呢?

网友:
using system 总是出错, 难道楼主的程序不是在。cpp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