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vmware的老问题,如何编译?在什么环境下make?

楼主:
 针对x86的编译,网上能查到的详细流程中,有这样的步骤:

--------------------------------------
(1)打开一个控制台窗口,运行批处理程序:

  %WIND_BASE%\host\x86-win32\bin\torVars.bat;

(2)定位到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目录,运行:

  make CPU=PENTIUM tool=gnu ln97xend.o

------------------------------------------

控制台窗口可以在windows的cmd下执行,但在什么环境下调用make呢?

问题:
1 windows下不支持gnu
2 目录的写法,也不是linux的规则

忽略目录写法的问题,我在linux下执行了make,错误很多

网友:
在 xp 下的命令行就可以 make 编译...

网友:
是用cmd么?

编译提示
make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网友:
环境没配置好,将相关路径加入到 PATH 中,重启后就行了...

网友:
xp系统的环境变量,增加makefile所在的目录么?

如原帖的路径,在PATH中增加了
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

还是不能执行make,提示一样的

网友:
大侠们来指点下,please

网友:
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你重新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

问题
1. 是用xp的cmdshell(cmd.exe)来执行么
2. 我安装目录 C:\Tornado2.2,makefile所在目录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编辑的环境变量PATH增加那个路径?我增加了C:\Tornado2.2\target\src\drv\end,重启后还是执行不了,提示"make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执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help!!

网友:
哎,PATH 要加的是 C:\Tornado2.2 下的可执行文件路径

网友:
犯了个极度弱智的错

明白了,不过还是编译有错误,不在此问题讨论范围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