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 求51单片机算法

楼主:
大家都有什么51单片机的常用算法,能拿出来共享一下么?谢谢大家了!最好给个程序。高分啊!!!!

网友:
单片机的算法也基本抽象于通用的算法

只是,部分接口器件驱动部分得表达一下通信协议

其它也没啥特别的

网友:
如果用汇编,网上有不少成熟的函数可以使用。

如果用C,那就比较简单了。

具体的算法还是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选择通用的算法或稍加改动即可。

网友:
這個就是一個處理器, 其實什么算法都可以做的, 只是有的算法所花時間長, 一般不用單片機做而已, 不然要dsp幹什么.

网友:
快速傅里叶的,要不要?

网友:
什么都要

网友:
百度吧,那么多

网友:
LZ估计是要大家实践过的

网友:
   51有什么好跑算法的 最多跑pid算法 基本属于控制的 傅立叶要dsp才能跑起来啊

网友:
说具体点呀!要什么算法?

网友:
就要控制类的算法  都有什么  有的话给贴出来个如:pwm   这个我有了   还有别的么?

网友:
我需要,方便的给一份,lykun_cn@163.com

网友:
那位高手给通俗的讲一下pwm算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