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类似CFileDialog那样的类

楼主(2010-04-06):
如何编写类似CFileDialog那样的类
最近在编写一个MP3的播放器程序,有一个功能是添加歌曲到播放列表,想做一个CFileDialog那样的类,能显示路径和文件名,选择只后添加到列表中,因为是采用WIN32编写,没办法用MFC类,各位高手给个思路,或者直接发段代码到我的邮箱里面lijin303x@qq.com,谢谢!
播放器
邮箱
播放列表
如何
程序

网友A:
就是窗口类的封装吧,成员搞个hwnd,回调搞成静态

网友B:
用CFile类+对话框即可实现

网友C:
他不是说不能用mfc吗
http://blog.eeworld.net/panyc33/archive/2009/12/18/503019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