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s3c2440 串口驱动移植怪异的问题

楼主:
最近正在做s3c2440下面的wince6.0 r2移植, 补丁包打到今年的8月份。
移植的主要是三串口驱动,com0作为调试串口,com1发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问题
那就是串口发送数据,在低于17个字符的时候,WriteFile陷入阻塞状态,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超过17个字符以上一切正常,低于17个字符,就算设置超时时间也不行,使用串口调试工具也是一样,初步判断
是驱动的原因。
我把应用程序源代码和串口的驱动都贴上,哪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下面的是应用程序代码:

// SerialTestDlg.cpp : 实现文件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erialTest.h"
#include "SerialTest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 CSerialTestDlg 对话框

CSerialTestDlg::CSerialTest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SerialTestDlg::IDD, pParent)
        , m_bit(_T(""))
        , m_strPort(_T(""))
        , m_strSecond(_T(""))
        , m_nCount(0)
        , m_strMessage(_T(""))
        , m_isLoop(false)
{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SerialTes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DDX_Text(pDX, IDC_EDIT_BIT, m_bit);
        DDX_Text(pDX, IDC_EDIT_BIT_PORT, m_strPort);
        DDX_Text(pDX, IDC_EDIT_SECOND, m_strSecond);
        DDX_Control(pDX, IDC_BUTTON_SEND, m_button_Send);
        DDX_Text(pDX, IDC_EDIT_COUNT, m_nCount);
        DDX_Text(pDX, IDC_EDIT_MESSAGE, m_strMessage);
}

BEGIN_MESSAGE_MAP(CSerialTestDlg, CDialog)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ON_WM_SIZE()
#endif
        //}}AFX_MSG_MAP
        ON_BN_CLICKED(IDC_BUTTON_SEND, &CSerialTestDlg::OnBnClickedButtonSend)
        ON_BN_CLICKED(IDC_BUTTON_OPEN, &CSerialTestDlg::OnBnClickedButtonOpen)
END_MESSAGE_MAP()

// CSerialTestDlg 消息处理程序

BOOL CSerialTest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设置此对话框的图标。当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是对话框时,框架将自动
        //  执行此操作
        SetIcon(m_hIcon, TRUE);                        // 设置大图标
        SetIcon(m_hIcon, FALSE);                // 设置小图标

        // TODO: 在此添加额外的初始化代码
        m_strPort = _T("COM2");
        m_strSecond = "100";
        m_bit = "115200";
        m_strMessage = "agh11111111111111";
        m_isLoop = true;
        UpdateData(FALSE);
        m_button_Send.EnableWindow(FALSE);

        return TRUE;  // 除非将焦点设置到控件,否则返回 TRUE
}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void CSerialTest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if (AfxIsDRAEnabled())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Resour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SERIALTEST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SERIALTEST_DIALOG));
        }
}
#endif

void CSerialTestDlg::OnBnClickedButtonSend()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CString strCaption;
        m_button_Send.GetWindowText(strCaption);
        if(strCaption == "发送")
        {
                OnSend();
                m_button_Send.SetWindowText(_T("暂停"));

        }
        else if (strCaption == "暂停")
        {
                m_button_Send.SetWindowText(_T("发送"));
        }

}

BOOL CSerialTestDlg::OpenPort(LPCTSTR Port, int BaudRate, int DataBits, int StopBits, int Parity)
{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 打开串口
        m_hComm = CreateFile(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NULL,NULL);
        if(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无法打开端口或端口已打开!请检查是否已被占用."));
                return FALSE;
        }

        GetCommState(m_hComm, &dcb);                                                /* 读取串口的DCB */
        dcb.BaudRate = BaudRate;
        dcb.ByteSize = DataBits;
        dcb.Parity = Parity;
        dcb.StopBits = StopBits;
        dcb.fParity = FALSE;                                                                /* 禁止奇偶校验 */
        dcb.fBinary = TRUE;
        dcb.fDtrControl = 0;                                                                /* 禁止流量控制 */
        dcb.fRtsControl = 0;
        dcb.fOutX = 0;
        dcb.fInX = 0;
        dcb.fTXContinueOnXoff = 0;
        dcb.DCBlength = sizeof(DCB);

        SetupComm(m_hComm, 0, 0);                                        /* 设置接收与发送的缓冲区大小 */
        if(!SetCommState(m_hComm, &dcb))                                        /* 设置串口的DCB */
        {
                CString str;
                str.Format(_T("无法按当前参数配置端口,lasterror=%d"),GetLastError());
                MessageBox(str,TEXT(" Error"),MB_OK);

                ClosePort();
                return FALSE;
        }

        //初始化缓冲区中的信息 清除
        PurgeComm( m_hComm, PURGE_TXABORT | PURGE_RXABORT |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清干净输入、输出缓冲区

        //设置状态参数
        SetCommMask(m_hComm, EV_RXCHAR|EV_TXEMPTY );//设置事件驱动的类型

        //SetCommMask(m_hComm, EV_RXCHAR);                                        /* 串口事件:接收到一个字符 */

        //设置超时参数
        GetCommTimeouts(m_hComm,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00;                                /* 接收字符间最大时间间隔 */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                /* 读数据总超时常量 */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if(!SetCommTimeouts(m_hComm, &CommTimeOuts))
        {
                MessageBox(_T("无法设置超时参数!"));
                ClosePort();
                return FALSE;
        }

        PurgeComm(m_hComm,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清除收/发缓冲区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ClosePort
描    述: 关闭串口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    回: FALSE: 失败;    TRUE: 成功
********************************************************************************************/
BOOL CSerialTestDlg::ClosePort(void)
{
        if(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etCommMask(m_hComm, 0);
                PurgeComm(m_hComm,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清除收/发缓冲 */
                CloseHandle(m_hComm);                                                                /* 关闭串口操作句柄 */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void CSerialTestDlg::OnBnClickedButtonOpen()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UpdateData(TRUE);

        CString strPort = _T("COM3:");                                /* 查表获取参数值 */
        DWORD baud                = 115200;
        DWORD databit   = 8;
        BYTE stopbit    = 0;
        BYTE parity                = 0;

        BOOL ret = OpenPort(strPort, baud, databit, stopbit, parity);        /* 打开串口 */
        if (ret == FALSE)
                return;
        m_button_Send.EnableWindow();
}

void CSerialTestDlg::OnSend(void)
{
        DWORD dwactlen;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串口未打开!"));
                return;
        }

        int len = m_strMessage.GetLength();                                 /* 取得输入字符串长度 */
        char *psendbuf = new char[len];

        for(int i = 0; i < len;i++)
                psendbuf[i] = (char)m_strMessage.GetAt(i);                 /* 转换为单字节字符 */

        while (m_isLoop)
        {
                OVERLAPPED olWrite;
                memset(&olWrite,0,sizeof(olWrite));
                olWrite.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UpdateData();
                WriteFile(m_hComm, psendbuf, len, &dwactlen, &olWrite);         /* 从串口发送数据 */
                m_nCount += len;
                UpdateData(FALSE);

                Sleep(_ttoi(m_strSecond.GetBuffer(0)));
                //Sleep(1000);
        }

        delete[] psendbuf;
}

网友:
pdds3c2440_ser.h源码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 install media.
//
/*++
THIS CODE AND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ED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Module Name:

Abstract:

    Platform dependent Serial definitions for 16550  controller.

Notes:
--*/
#ifndef __PDDS3C2440_SER_H_
#define __PDDS3C2440_SER_H_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EFAULT_S3C2440A_PCLK (296350000 / 4)    //c ksk 20051112

/////////////////////////////////////////////////////////////////////////////////////////
//// S3C2440 UART Register

///////++ UART CONTROL REGISTER ++
// Line control register bitvalue mask
#define SER2440_PARITY_MASK     0x38
#define SER2440_STOPBIT_MASK    0x4
#define SER2440_DATABIT_MASK    0x3
#define SER2440_IRMODE_MASK     0x40

// Fifo Status
#define SER2440_FIFOSTAT_MASK   0xf0

//
#define SER2440_FIFOFULL_TX     0x200
#define SER2440_FIFOCNT_MASK_TX 0xf0
#define SER2440_FIFO_DEPTH_TX 64
#define SER2440_FIFO_DEPTH_RX 64

//
#define SER2440_INT_INVALID     0x5a5affff

// Modem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SER2440_AFC             (0x10)
#define SER2440_RTS             0x1
//Receive Mode
#define RX_MODE_MASK          (0x11)
#define RX_DISABLE            (0x00)
#define RX_INTPOLL            (0x01)
#define RX_DMA0               (0x10)
#define RX_DMA1               (0x11)
//Transmit Mode
#define TX_MODE_MASK          (0x11 << 2)
#define TX_DISABLE            (0x00 << 2)
#define TX_INTPOLL            (0x01 << 2)
#define TX_DMA0               (0x10 << 2)
#define TX_DMA1               (0x11 << 2)
//Send Break Signal
#define BS_MASK               (0x01 << 4)
#define BS_NORM               (0x00 << 4)
#define BS_SEND               (0x01 << 4)
//Loop-back Mode
#define LB_MASK               (0x01 << 5)
#define LB_NORM               (0x00 << 5)
#define LB_MODE               (0x01 << 5)
//Rx Error Status Interrupt Enable
#define RX_EINT_MASK          (0x01 << 6)
#define RX_EINTGEN_OFF        (0x00 << 6)
#define RX_EINTGEN_ON         (0x01 << 6)
//Rx Time Out Enable
#define RX_TIMEOUT_MASK       (0x01 << 7)
#define RX_TIMEOUT_DIS        (0x00 << 7)
#define RX_TIMEOUT_EN         (0x01 << 7)
//Rx Interrupt Type
#define RX_INTTYPE_MASK       (0x01 << 8)
#define RX_INTTYPE_PUSE       (0x00 << 8)
#define RX_INTTYPE_LEVEL      (0x01 << 8)
//Tx Interrupt Type
#define TX_INTTYPE_MASK       (0x01 << 9)
#define TX_INTTYPE_PUSE       (0x00 << 9)
#define TX_INTTYPE_LEVEL      (0x01 << 9)
// Clock selection
#define CS_MASK        (0x01 << 10)
#define CS_PCLK (0x00 << 10)
#define CS_UCLK        (0x01 << 10)
// UER State Error Bit.
#define UERSTATE_BREAK_DETECT 0x8
#define UERSTATE_FRAME_ERROR  0x4
#define UERSTATE_PARITY_ERROR 0x2
#define UERSTATE_OVERRUN_ERROR 0x1

/////////////////////////////////////////////////////////////////////////////////////////
// Required Registry Setting.
#define PC_REG_2440UART_INTBIT_VAL_NAME TEXT("InterruptBitsShift")
#define PC_REG_2440UART_INTBIT_VAL_LEN sizeof(DWORD)
#define PC_REG_2440UART_IST_TIMEOUTS_VAL_NAME TEXT("ISTTimeouts")
#define PC_REG_2440UART_IST_TIMEOUTS_VAL_LEN sizeof(DWORD)
/////////////////////////////////////////////////////////////////////////////////////////
#define S2440UART_INT_RXD 1
#define S2440UART_INT_TXD 2
#define S2440UART_INT_ERR 4
////////////////////////////////////////////////////////////////////////////////////////
// WaterMarker Pairs.
typedef struct  __PAIRS {
    ULONG   Key;
    ULONG   AssociatedValue;
} PAIRS, *PPAIRS;

class CReg2440Uart {
public:
    CReg2440Uart(PULONG pRegAddr);
    virtual ~CReg2440Uart() { ; };
    virtual BOOL    Init() ;
    // We do not virtual Read & Write data because of Performance Concern.
    void    Write_ULCON(ULONG uData) { WRITE_REGISTER_ULONG( m_pReg, (uData)); };
    ULONG   Read_ULCON()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
    void    Write_UCON (ULONG uData) { WRITE_REGISTER_ULONG(m_pReg+1 , uData); };
    ULONG   Read_UCON()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1 ); };
    void    Write_UFCON(ULONG uData) { WRITE_REGISTER_ULONG( m_pReg+2, uData);};
    ULONG   Read_UFCON()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2); };
    void    Write_UMCON(ULONG uData) { WRITE_REGISTER_ULONG(m_pReg + 3, uData);};
    ULONG   Read_UMCON()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3);};
    ULONG   Read_UTRSTAT()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4);};
    ULONG   Read_UERSTAT()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5);};
    ULONG   Read_UFSTAT()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6);};
    ULONG   Read_UMSTAT()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7);};
    void    Write_UTXH (UINT8 uData) { WRITE_REGISTER_ULONG( (m_pReg + 8), uData) ; };
    UINT8   Read_URXH() { return (UINT8)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9); };
    void    Write_UBRDIV(ULONG uData) { WRITE_REGISTER_ULONG( m_pReg + 10, uData );};
    ULONG   Read_UBRDIV() { return READ_REGISTER_ULONG(m_pReg + 10); };

    virtual BOOL    Write_BaudRate(ULONG uData);
    PULONG  GetRegisterVirtualAddr() { return m_pReg; };
    virtual void    Backup();
    virtual void    Restore();
#ifdef DEBUG
    virtual void    DumpRegister();
#endif
protected:
    volatile PULONG const  m_pReg;
    BOOL    m_fIsBackedUp;
private:
    ULONG    m_ULCONBackup;
    ULONG    m_UCONBackup;
    ULONG    m_UFCONBackup;
    ULONG    m_UMCOMBackup;
    ULONG    m_UBRDIVBackup;

    ULONG    m_BaudRate;
    ULONG    m_s3c2440_pclk;
};
class CPdd2440Uart: public CSerialPDD, public CMiniThread  {
public:
    CPdd2440Uart (LPTSTR lpActivePath, PVOID pMdd, PHWOBJ pHwObj);
    virtual ~CPdd2440Uart();
    virtual BOOL Init();
    virtual void PostInit();
    virtual BOOL MapHardware();
    virtual BOOL CreateHardwareAccess();
//  Power Manager Required Function.
    virtual void    SerialRegisterBackup() { m_pReg2440Uart->Backup(); };
    virtual void    SerialRegisterRestore() { m_pReg2440Uart->Restore(); };

// Implement CPddSerial Function.
// Interrupt
    virtual BOOL    InitialEnableInterrupt(BOOL bEnable ) ; // Enable All the interrupt may include Xmit Interrupt.
private:
    virtual DWORD ThreadRun();   // IST
//  Tx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BOOL    InitXmit(BOOL bInit);
    virtual void    XmitInterruptHandler(PUCHAR pTxBuffer, ULONG *pBuffLen);
    virtual void    XmitComChar(UCHAR ComChar);
    virtual BOOL    EnableXmitInterrupt(BOOL bEnable);
    virtual BOOL    CancelXmit();
    virtual DWORD   GetWriteableSize();
protected:
    BOOL    m_XmitFifoEnable;
    HANDLE  m_XmitFlushDone;

//
//  Rx Function.
public:
    virtual BOOL    InitReceive(BOOL bInit);
    virtual ULONG   ReceiveInterruptHandler(PUCHAR pRxBuffer,ULONG *pBufflen);
    virtual ULONG   CancelReceive();
    virtual DWORD   GetWaterMark();
    virtual BYTE    GetWaterMarkBit();
    virtual void    Rx_Pause(BOOL bSet) {;};
protected:
    BOOL    m_bReceivedCanceled;
    DWORD   m_dwWaterMark;
//
//  Modem
public:
    virtual BOOL    InitModem(BOOL bInit);
    virtual void    ModemInterruptHandler() { GetModemStatus();};
    virtual ULONG   GetModemStatus();
    virtual void    SetDTR(BOOL bSet) {;};
    virtual void    SetRTS(BOOL bSet);
//
// Line Function.
    virtual BOOL    InitLine(BOOL bInit) ;
    virtual void    LineInterruptHandler() { GetLineStatus();};
    virtual void    SetBreak(BOOL bSet) ;
    virtual BOOL    SetBaudRate(ULONG BaudRate,BOOL bIrModule) ;
    virtual BOOL    SetByteSize(ULONG ByteSize);
    virtual BOOL    SetParity(ULONG Parity);
    virtual BOOL    SetStopBits(ULONG StopBits);
//
// Line Internal Function
    BYTE            GetLineStatus();
    virtual void    SetOutputMode(BOOL UseIR, BOOL Use9Pin) ;

protected:
    CReg2440Uart *  m_pReg2440Uart;
    PVOID           m_pRegVirtualAddr;

    volatile S3C2440A_INTR_REG   * m_pINTregs;
    DWORD           m_dwIntShift;
public:
    void    DisableInterrupt(DWORD dwInt) {
        m_pINTregs->INTSUBMSK |= (dwInt<
    }
    void    EnableInterrupt(DWORD dwInt) {
        m_pINTregs->INTSUBMSK &= ~(dwInt<
    }
    void    ClearInterrupt(DWORD dwInt) {
        m_pINTregs->SUBSRCPND = (dwInt<
    }
    DWORD   GetInterruptStatus() { return ((m_pINTregs->SUBSRCPND) >> m_dwIntShift);};
    DWORD   GetIntrruptMask () { return ((~(m_pINTregs->INTSUBMSK) )>> m_dwIntShift); };

protected:
    CRegistryEdit m_ActiveReg;
//  Interrupt Handler
    DWORD       m_dwSysIntr;
    HANDLE      m_hISTEvent;
// Optional Parameter
    DWORD m_dwDevIndex;
    DWORD m_dwISTTimeout;

};

#endif

网友:
神奇,期待答案,

是否是应用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上班帮顶,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 我用串口调试的程序是这样
由于担心是应用程序的问题 我自己又写了一个小程序用来测试这个串口
感兴趣的可以加我QQ 458909240 咱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
引用 网友A:
神奇,期待答案,

是否是应用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B:
把波特率改改 试试

网友:
试了 没用
这个问题真怪异 只有 > 17个字符的时候可以
引用 网友B:
把波特率改改 试试

网友:
我移植的没有出现过,不过我是从4.2——》5.0——》6.0的串口和你不一样。

网友:
让COM1作为系统调试输出口,这样看看 他能不能正常

网友: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当使用RETAILMSG输出调试信息时
调试信心可以从调试串口输出
但是WriteFile无论写多少都已经阻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当使用RETAILMSG输出调试信息时
调试信心可以从调试串口输出
但是WriteFile无论写多少都已经阻塞了

是不是同一个串口啊。比如调试信息用了,但是那个应用程序就不要再去操作了!

网友:
非常肯定不是一个串口 板子上有三个串口
调试信息用的是COM0
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用的是COM1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当使用RETAILMSG输出调试信息时
调试信心可以从调试串口输出
但是WriteFile无论写多少都已经阻塞了

是不是同一个串口啊。比如调试信息用了,但是那个应用程序就不要再去操作了!

网友D:
不知道2440的bsp移植前是不是正常的,感觉timeout的配置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把mdd的代码移到bsp下调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2440的bsp移植前是不是正常的,感觉timeout的配置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把mdd的代码移到bsp下调试一下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