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OTROM.BIN相关

楼主:
小白求助,手头有设备的备份文件,但差一个BOOTROM.BIN,这个有没有办法把设备给弄手。原来是用电子盘启动的,电子盘好象坏了,不行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下偶这小白,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自己编译一个

网友A:
我对这个是一点都不懂得,也想自己编译,可是不会。手头上只有原来的备份,没有源代码的。。。呜呜~~~哪位兄弟出手帮下忙,在此先谢过  我的QQ是 565501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个是一点都不懂得,也想自己编译,可是不会。手头上只有原来的备份,没有源代码的。。。呜呜~~~哪位兄弟出手帮下忙,在此先谢过 我的QQ是 56550173

没有源代码,开发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楼主对这方面也不熟。 难啊!

不如找 厂家 再要下 电子盘吧。

网友:
就把设备上原来的bootrom.bin保存好,用vxsys一下电子盘,然后把bootrom.bin拷过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设备上原来的bootrom.bin怎么保存,找不到这个文件,看了些资料,这个好象是以二进制写在磁盘上当引导了的,请各位赐教。非常感谢。

设备厂商早在很多年前就是公司谈崩了,电子盘估计是搞不到了。设备是闲置几年没用过,知道是电子盘有问题,但一直搞不到。最近想把设备试着弄好,可能还会发挥一些作用。

网友:
如果原来bootrom是直接烧写flash方式弄个进去的话肯定没有bootrom文件了,但如果是以磁盘方式做进去的话,那就肯定有bootrom.sys文件在里面的。

网友:
bootrom.sys文件是有的,有这个文件,这个应要怎么弄才可以的,楼上请教教我

之前看到的资料都是需要bootrom.bin先写入磁盘后,再把文件拷进去就行了,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得,别见笑哦

附上手头的文件列表
BASE.OUT
BASETEST.OUT
BOOTROM.DAT
BOOTROM.SYS

CAMERA.OUT
CMPCDL.OUT
COMDEV.OUT
DATA.OLD
DATA.OUT
DIJIT12I.OUT
DIJIT.OUT
DIJITDOD.OLD
DIJITDOD.OUT
ENDPM.OUT
FLEXBASE.OUT
SERIALB.OUT
SERIELL.OUT
STARTBLS.OLD
STARTBLS.OUT
TCP.OUT
TOOLS.OUT
UDP.OUT
VX12I.OUT
VX.INI
VXDOD.OLD
VXDOD.OUT
VXSCITEX.OUT
VXWORKS

网友:
BOOTROM.SYS 就是bootrom.bin的吗?改下后缀然后写入?

网友:
如果有Flash驱动的话,找到bootrom的起始地址,按字节读出来,保存到文件试试?

网友:
bootrom.sys和VxWorks文件都有的话,先拷出来
你那个是flash盘格式出错或者是坏了
如果是格式错的话就先把文件都拷出来,然后把盘格式化,然后用个软驱启动起来,format c:/s(c为你的这个盘符),vxsys c:
然后将你的bootrom.sys文件copy进c盘,再直接将VxWorks文件拷过去就可以了
bootrom.sys文件可以直接将bootrom.bin修改后缀用的
以前做过一个就是直接用flash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