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下flash分区问题

楼主(2009-04-03):
wince6下flash分区问题
我在wince6的bootloader里把flash分了三个区,一个是用来存放系统bin文件,剩余的flash里又划分出一个20M的空间,最后剩余的再划一个空间: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0, PART_BINFS, TRUE, PART_OPEN_EXISTING);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0x9896, PART_DOS3_FAT, TRUE, PART_OPEN_ALWAYS);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_FAT, TRUE, PART_OPEN_ALWAYS);
请问如何在点击开“我的设备”之后,能把我分的区显示出来,就像“Storage Card”这样显示一个图标,点击进去可以操作读写。是不是要修改注册表?谢谢!!
FLASH
空间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在platform.bib里面添加相关的信息吧

网友B:
哥们说详细点吧。。。

网友C:
而且貌似也不可能是在bib文件吧,哥们忽悠我。。。-_-!

网友D:
分区可以在存储管理器里看到了,但是挂不上,注册表里也看了,就出不了盘符。。。

网友E:
这个也很期待....

网友F:
出盘符不是在这里的。
你每个分区都写如MBR了吗?MBR是否正常?
启动系统会检测MBR,然后才能显示盘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