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下如何实现应用和驱动的内存共享

楼主(2010-01-13):
WINCE6下如何实现应用和驱动的内存共享
RT,应用和驱动间数据传输可以通过readfile,writefile实现,但是现在想通过内存共享的方式传递大量数据,不知道应用和内存的共享内存可不可以实现?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应用和驱动间的传输数据的方法?请大家多多指导
内存
如何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wince6下办法很少.好像要做什么内存marshall撒的,忘了.
可以试下先在应用层分配空间,将地址和长度传给驱动,驱动就对这个地址操作.
但是上下文切换后,不知os能否保证驱动不去访问其它应用的地址.
不知行不行,可以讨论下.

网友B:
刚查了下, 一定要做memory的marshall操作, 到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C:
CreateFileMapping
MapViewOfFile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阁下的要求

网友D:
可以使用内存映射文件在进程间共享数据
下面是随手找的一个例子
http://www.neusns.com/space.php?uid=7&do=thread&id=9

网友E:
可以通过共享内存来实现,只要创建驱动与应用程序内存影射文件的时候共享内存名称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