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as拨号出现硬件不存在和端口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09-10-28):
用ras拨号出现硬件不存在和端口打不开的问题
操作系统是ce5.0的
rasdial返回的是633,有时候是608,cdma模块是在com1,但我用串口调试工具能打开com1,发送at指令也一切正常
是不是需要改一下注册表里关于驱动的东西
操作系统
问题
注册表

网友A:
lz的Unimodem驱动加载没有?
注册表中有下面的部分吗?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Unimodem]

网友B:
先直接用串口发AT指令试试。

网友C:
直接用串口发AT指令都ok
Unimodem驱动加载没有怎么看?注册表里倒是有这个: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
下面有两项:Init和Settings,里面全是AT指令

网友:
unimodem的代码其实可以跟进去看的,直接debug看问题在哪里!这样最直接!

网友:
算了 直接用内置的协议发了 但用浏览器什么的就上不去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