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运行调试报错(无法连接到设备)
bobostart
bobostart

网友A(2009-02-09):
wince运行调试报错(无法连接到设备)
开发环境:.net2.0+winXP SP2
新建了一个wince的项目,运行调试的时候报错"无法连接到设备"
如果用ppc2003的仿真程序运行调试都可以,但wince的没有仿真程序的选项.
那wince的程序怎样调试呢?一定要有设备才可以吗?
wince
程序
设备
项目
WindowCE

网友B:
自己用PB定制一个SDK,带模拟器的。要不就用硬件设备,带ActiveSync的。
你用的是Evc还是VS2005呀?

网友C:
我用的是VS2005

网友D:
能发个做好的SDK吗?我也想要这个东东!VS2005用的

网友E:
vs2005不用ActiveSync的时候,用网线连也行, 把Clientshutdown.exe、ConmanClient2.exe、CMaccept.exe、eDbgTL.dll、TcpConnectionA.dll(都在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1.0\Target\wce400\
)中,配置一下,
1,在 Visual Studio 的“工具”菜单上,依次单击“选项”、“设备工具”和“设备”。
2,选择“Windows CE 设备”,再单击“属性”。
3,在“传输”框的右侧单击“配置”。
4,在“配置 TCP/IP 传输”对话框中选择“使用特定 IP 地址”,再键入设备 IP 地址。
最后运行CMaccept.exe

网友F:
还是不行。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感觉不是解决我的问题的答案。
看来真的要去买一个wince设备来才能调试了。

网友G:
基本的程序在模拟器里是可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