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 Builder 5.0中,添加什么组件能把httplite.dll包含进来

楼主:
httplite.dll这个dll文件在哪个组件中啊

网友A:
Networking - General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UPnP)

网友:
还是不行啊!!

引用 网友A:
Networking - General
? ? -Universal Plug and Play (UPnP)

网友B:
看一下PUBLIC下的common.bib等bib文件,是加了哪个环境变量才包含的httplite.dll,设置这个变量或者点击加组件就行了

网友:
如果这个组件还有其它的一些依赖项,添加没自动一同加载的话你再把依赖项也加进去。

网友:
感觉挺靠谱的,我搜了一下,如下: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HTTPLITE
   httplite.dll    $(_FLATRELEASEDIR)\httplite.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我就在setting中把CE_MODULES_HTTPLITE=1加进去了,然后sysgen,build SDK,但是还是没有生成这个DLL,我郁闷啊,咋回事啊?
我又看了一下当前工程下的common.bib文件,里面是: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HTTPLITE
; @CESYSGEN ENDIF

就没有中间那句啊。。。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PUBLIC下的common.bib等bib文件,是加了哪个环境变量才包含的httplite.dll,设置这个变量或者点击加组件就行了

网友:
我可不可以把缺的那句自己加进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PUBLIC下的common.bib等bib文件,是加了哪个环境变量才包含的httplite.dll,设置这个变量或者点击加组件就行了

网友B:
sysgen的时候选择clean before build了吗?
另外你看下OSDesignView里边加了这个变量后多出来了哪个组件,看看这个组件是否显示正常,方框里边一个红三角才表示组件加载正确,否则可能是一些依赖库等没有加载,另外建议在CMD里边通过输命令把CE_MODULES_HTTPLITE设置成1,在setting里边直接设置不清楚是否会使OSDesignView看到相应组件。

网友:
我都是clean before build的,关键我的wince 5.0里面就没有这个dll,估计怎么加都加不进来吧,有点乱了,我再想想吧,先结贴了

引用 网友B:
sysgen的时候选择clean before build了吗?
另外你看下OSDesignView里边加了这个变量后多出来了哪个组件,看看这个组件是否显示正常,方框里边一个红三角才表示组件加载正确,否则可能是一些依赖库等没有加载,另外建议在CMD里边通过输命令把CE_MODULES_HTTPLITE设置成1,在setting里边直接设置不清楚是否会使OSDesignView看到相应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