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分辨率

楼主:
请问:WINCE桌面图标太大了,如何通过改变分辨率来改变WINCE桌面图标的大小呀?谢谢了!

网友A:
图标可以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标可以替换吧

网友:
lz的屏幕是多大的?试着设置一下dpi的值看看

网友:
在哪里设置DPI的值呀?谢谢 了!

网友:
在平台的批处理文件.bat中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GPE]
   "LogicalPixelsX"=dword:C0    ; C0 (hex) = 192 (dec)
   "LogicalPixelsY"=dword:C0
Mobile下的

网友:
Mobile下面有DPI的概念,CE下面也有吗?
据说CE6可以动态改变分辨率

网友:
修改分辨率要硬件支持的吧。好多LCD只支持1种分辨率的!

网友:
如果分辨率不能改的话,只能改图标了!

网友:
可用通过改图标来实现,如果有些屏不支持多种分辨率,那就只能改注册表来实现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