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楼主:
RT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如此描述,神仙可以帮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此描述,神仙可以帮你解答!

确实!
不把问题描述清楚,别人可不好猜!

网友:
嘿嘿,小丫头,回复详细点了。嘿嘿。

网友:
那个文件找不到你就添加相应的文件。
我估计你说的应该是
SOURCE
DIR吧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
sysgen_dotnetv2=1
sysgen_dotnetv2_support=1
sysgen_fatfs=1
sysgen_fsadvertise=1
sysgen_fsreghive=1
sysgen_fsreplbit=1
sysgen_iabase=1
sysgen_menu_overlap=1
sysgen_mfc=1
sysgen_modem=1
sysgen_msflash=1
sysgen_msim=1
sysgen_mspart=1
sysgen_notify=1
sysgen_obex_client=1
sysgen_obex_filebrowser=1
sysgen_obex_inbox=1
sysgen_ole_guids=1
sysgen_pie=1
sysgen_pm=1
sysgen_ppp=1
sysgen_pptp=1
sysgen_sd_memory=1
sysgen_sdhc_standard=1
sysgen_standardshell=1
sysgen_storemgr_cpl=1
sysgen_tapi=1
sysgen_tfat=1
sysgen_touch=1
sysgen_usb_hid=1
sysgen_usb_hid_clients=1
sysgen_usb_storage=1
sysgen_usbfn=1
sysgen_usbfn_serial=1
sysgen_viewer_acrobat=1
sysgen_viewer_doc=1
sysgen_viewer_image=1
sysgen_viewer_ppt=1
sysgen_viewer_xls=1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CE_MODULES=coredll nk msim commctrl commdlg secur32 ntlmssp schannel rsaenh crypt32 msasn1 credman prnport prnerr notify rnaapp connmc ndispwr netui asyncmac unimodem tcpstk winsock afd ws2 ws2instl wspm nspm ssllsp dhcp ndis autoras ppp tapi pptp n
etbios iphlpapi softkb gwes keybd pointer display fonts waveapi audiodrv wavesamples cxport battdrvr nleddrvr device regenum busenum pm ceddk giisr mmtimer pci pcmconv serial pccard 8042keyboard nopkeyboard csp csp_mininput atadisk stratad sdnpcid f
asld enumfaslpci sdhc ellencfg sdbus sdbus2 sdmemory usbhost usbd usbhid usbmsc usbdisk6 hidparse kbdhid conshid MouHid usbfn serialusbfn fatfsd tfat fatutil diskcache binfs mspart fsdmgr zlib filesys rt_tests
COREDLL_COMPONENTS=coremain lmem showerr thunks corecrt corestrw cryptapi  tnotify tapilib coresip rectapi wmgr_c mgdi_c accel_c messagedialogboxthunk shcore shortcut shexec shmisc fileopen fileinfo shellapis dsa timezones mmwave mmsnd mmmix battery
nled devload coreimm fmtmsg corestra coresiow coresioa serdev coreloc multiui crt_cpp_eh_and_rtti full_crt crypthash rsa32
NK_COMPONENTS= nkcompr nkmapfile
FILESYS_COMPONENTS=fsheap fsmain fsreghive fsysram fsreplbit fsdbase fspass fsadvertise msgqueue
DEVICE_COMPONENTS= devcore iorm pmif
PM_COMPONENTS= pm_default_pdd pm_mdd pm_pdd_common
FATUTIL_COMPONENTS=fatutil_ui fatutil_main

网友: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这个可能不是问题的本质。。。。。编译系统报错了还是什么问题。。。
问题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
没有报错,只有警告缺少一些文件

网友:
这个没关系,我的也这样,不影响整体编译

网友:
编译链接没报错就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热心的人,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