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法】标点符号输入问题

楼主:
    WINCE下如何输入单引号 ',它的值和VK_RIGHT的值是一样的,每次调用SendString发送它时都是发送向右键消息,请问各位是如何输入单引号 ' 的。

网友:
直接用
BOOL CMydilo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 (pMsg->wParam)
  {
  case VK_RIGHT:
   MessageBox("Yahoo");

   return TRUE;
  case '\'':

    MessageBox("Google");
   return TRUE;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网友:
你可以逆向思维一下
用PreTranslateMessage捕获下你按下的单引号,看看pMsg->wParam就一清二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
BOOL CMydilo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 (pMsg->wParam)
  {
  case VK_RIGHT:
  MessageBox("Yahoo");

  return TRUE;
  case '\'':

    MessageBox("Google");
  return TRUE;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老兄,你这个能编译得过不?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给单引号换个值就好了,谁还有更好或者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