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网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17):
dm9000网卡的几个问题!!
在DM9000中听说需要这几个参数 ioadress sysintr irqnumber DM9000_DATA_OFFSET
小弟在网络上查了一上午都没有去上面参数的结果。
小弟初学请高手指点。
硬件连接 cs[5] exint9 cmd在addr0上
请问ioaddress 的算法也就是和cs的关系。
irqnumber 到底是不是那个exint9的9。
DM9000_DATA_OFFSET 是不是4
求求高手们了~~不甚感激
网卡

网友A:
参考公板的做法再弄

网友B:
顶一下,没搞过DM9000的,一起学习。
以下是6410上的定义(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还请高手指点
):
#define DM9000_ADDR_OFFSET 0x00
#define DM9000_DATA_OFFSET 0x02
sysintr是硬件中断号(irqnumber)映射后的逻辑中断号(系统中断号),随便一个外部中断就好了,
具体要看你们用的是哪个外部中断连接到了DM9000了。
ioaddress主要是看你们用的是那一个CS了,CS是多少,这个DM9000的基地址就是多少了。

网友(2009-12-15):
不知道您的问题解了没,您的问题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公司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以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dm9161及DIVACOM全线产品,通过我们可以的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我想我可能帮得上您的忙 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