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开发疑问(高分求助)

楼主:
小弟正在做GPRS模块的相关开发,由于第一次接触GPRS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之前发了不少帖子得到大家的帮忙解决了不少问题。现在还有一些疑问想请大虾们指教。
我用SIM300搭建了一个模块能正常收发短信和打电话,也能进行数据连接,但是连接上过不了一会就返回CLOSE怎么回事啊,返回CLOSE以后发其他指令都无效了,必须发AT+CIPSHUT才行。
因为SIM300模块自带协议栈所以直接用AT指令建立连接,具体指令是这样的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ATT=1
OK
(AT+CGACT指令有BUG发了会死机所以没法,网上说可以直接跳过)
AT+CIPSTART="TCP","220.181.6.18","80"(是ping百度得到的服务器地址和80端口先试一下。因为公司的电脑不是固定的IP)
OK

CONNECT OK
AT+CIPSEND
>123456
CLOSE
我还没发完呢就返回CLOSE了
这是什么问题,模块是我自己搭建的,天线还没接。不知道是不是天线没接的问题。应该不是模块的硬件电路设计错误吧,收发短信和打电话都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指令或者是天线的问题。那位大虾指点下。
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说要把GPS采集到的数据通过GPRS模块发给服务器,并传给一个地图软件。这个我就有点懵了,我可以在服务器上上装个SIM300公司的SERVER.EXE来和GPRS模块建立连接和相互收发收据,但是这个软件又怎么能把数据传给另一个什么地图软件呢。晕倒
地图软件是什么领导还没给我。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自己写函数啊,比如用C或者是C++来写一个端口侦听的程序来侦听端口的数据。有这样的API函数么,具体要用到哪些那位大虾能不能指点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网上有说是没发心跳包,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因为close的太快了,从建立到close只是几秒钟的事情。郁闷了

网友:
不是心跳包的问题.心跳是为了连接上没有数据会被运营商断开的,一般以分钟为单位的.

网友:
感觉 楼主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你的GPRS天线 性能有点差,不稳定,连上一会又没信号,就断了。
楼主连接天线试试吧,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可能。

另外用GPRS传输地图软件,你们领导有点搞笑吧。
一般现在的GPS地图软件都基本快1G了, 1G的流量,用GPRS传输,
首先你得付多少钱啊?

其次目前业内的GPRS一般都在40K左右(前提是网络比较空闲,而且性能比较好),这样传输一个地图软件,得多长时间? 而且一旦遇到网络比较忙,万一断链,你又怎么办啊?

网友:
关注中。。。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回3楼的,不是传地图软件而是将GPS采集到的数据通过GPRS传到PC机上的地图软件来实现地图定位。
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刚我试了一下,用UDP连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
UDP 就好用,TCP 连接断链?

MARK,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没用过,学习了,觉得挺复杂

网友:
速度来人啊,出大问题了。
刚公司领导在他的机子上设置了下,不知道是不是做了映射什么的,说已经把公网地址和端口给我了。端口是我要的2020(他叫我先在机器上设了一个,然后他不知道是不是在他的机子上做了什么映射) IP就是我们公司的网址。因为他给我的地址和我上www.1p138.com测得的地址是一样的(这个地址应该就是电信分配给公司的地址),说让我试试。我试了一下,可是连不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用80端口连百度和163的地址都正常啊。是领导设置的问题还是我这边的问题啊。晕啦。。。。。。。。。。。。。。。。。
还有我用ipconfig查看地址还是192.168.0.145

网友:
还有我有同学在外面拉了网线,有两台主机都插在猫上但是他的本地地址和宽带地址不一样,宽带地址是公网的,本地地址是192的。有什么方法让他的本地地址和宽带地址一样么,是不是把另一台主机的网线拔掉就可以了。我想拿他机子试一下。谁知道说一下,很急啊。。。。。。。。。。。

网友:
问题应该在服务器那一边
你可以用一个TCP的测试软件连你的服务器试一下

网友:
天线是要接的。不接天线,模块的发射功率很大,如果你的供电电源稍差点,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