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_莫名卡住_

楼主:
【情况是:】
    我的打印信息到OEMOEMSetRealTime之后就停住了! OEMInit的动作时进行完了的,这个我确定。
后面的驱动都无法加载!
    如果我把用HIVE注册表,那么NANDFLASH的驱动是可以加载的!但后面的驱动还是不能加载,还块底板后,就可以走下去!走不下去的是新底板,有一些改动!但都是一些GPIO口改动!
    BOOTLOADER 可以起来!

void OEMInit()
{

        OEMInitInterrupts();
            ......

          InitClock();

          ......

        InitDisplay();
         ......
        HzhInitPIO();

         ......
        InitSDMMC();

     【我想知道的是:】
      1、在OEMInit()执行之后,OS下面做什么动作?
           (OEMInit)----???-->(加载驱动)---->(进入界面系统)
      2、驱动是在哪里(阶段)开始被加载?

---------------------------------------检测问题也需要手段啊!----------------------

网友:
NANDFLASH有没有问题,上次我们换了nandflash后也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  我有几块核心板 都不行

网友:
文件系统加载比较早,文件系统跟nand有关,所以,首先,看nand有没有被正常加载;然后是自己的驱动了,你可以在自己的驱动里面加打印信息。。。。。。。。。。

网友:
<< OEMSetRealTime: Year: 200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OEMSetRealTime(register):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部分打印信息如上!

  到NandFlash FMD_Init Done 为止!  NAND只是做一个初始化的动作! 那么NandFlash FMD_Init Done 就是这个初始化的结束标志!  那之后应该 加载的驱动是wavedev.dll(在好的底板上是这样的!),我在DLLMAIN 里面加了:attach to wavedev.dll  ,没有打印!

   想用DEBUG模式的,结果编译出来后NB0下到RAM里面无法执行下去 !

--------------------要想检测到哪里出问题,还真不容易!可以肯定是硬件上的问题,但现在检测不出来随意想通过软件的方式 找到卡在什么地方了-------------------AM

网友:
感觉是设备管理器没有被启用?

网友:
内存没有清零 也有关系 如果掉电一段时间后能够启动的话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的bsp,建议将kitl功能加上,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位置了

肯能有很多原因: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
不知道你是ramimage还是multibin的,如果是后者的话,就是你的fsdmgr加载你binfs分区的时候挂掉了,可以检查一下分区是不是正确,以及注册表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