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A0832产生的波形在12864J显示出来

楼主(2009-06-30):
如何将DA0832产生的波形在12864J显示出来
本人最近做接口课程设计,题目是函数发生器,现在想如何将产生的波形在12864显示,可是查看的代码,都是将图形先转成点阵,可这样不是就不需要da转换器了,直接产生图形就好了,请大家指教下
图形
发生器
如何
接口
课程

网友A:
那样只能显示在LCD上,
函数发生器不输出信号了》?
输出的信号当然从需要从da出来。

网友B:
用0809采样0832出来的信号,再用比较器做一个触发电路,触发信号来的时候就电压值转变成Y轴坐标显示出来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函数发生器和波形显示器都是你来做是吧?
那样的话在波形显示模块中,是不需要DA和AD的,
由于你知道你要输出的电压值,只需要把这个值存到一个数组里面,
再用这个数组计算出12864需要的点阵,直接显示出来就可以了。
12864不可能用来显示AD测量的结果,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波形示意图。
另外,12864是个慢速设备,显示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呵呵。

网友D:
学习 毕业设计就是做个示波器 哈哈

网友E:
只需要将数字电压直接输出,不过要写一个在屏上描点的函数,网上搜搜吧,很多的~
建议直接将DA输出到示波器就可以了,12864分辨率不够高

网友F(2010-05-01):
肯定要在12864屏上打点,要是工业触摸屏之类的简单,有编程环境,直接modbus与单片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