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开关设计电路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用什么器件来担任J2的开关角色,说下这个电路的工作情况和参数要求:

C1原本充好200V的电,现通过开关闭合使通过R1和J1放电,当检测到C2上的电压降到2V时,马上断开开关J2。要求断开时间不超过500us(最好更小一些),断开所使用的手段不能影响J1上面的电位。

我想过用三极管来做,但是由于电压变化太大,无法保证基极电压一直大于发射极;

想过用晶闸管来做,但是晶闸管的导通维持电流一般都是几mA,J1的阻抗值是小于3k的未知值,所以有可能晶闸管在C1电容高于2V的时候就已经截止。

场效应管应该是和三极管差不多的道理吧,这个学得不好请指教。

想了好久想不到合适的方案(知识有限哈),希望知道的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图太小了   我不知道怎么能贴个大点的。

就是一个10uF的电容和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一个开关和一个2针的插口连接起来的。(应该能隐约的看出来)

看下这个行不行

网友:
楼主,怎么我看不到图呢?你可以看见吗?是我网速不行??

网友:
看不到图,只见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