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内电层分割和覆铜问题

楼主:
现在我把电源层分割成两块,现在想对它们覆铜,是用FILL工具吗?可覆玩后,发现属性里没网络号,是不是我操作错了,还是要设置什么?而且地层用FILL覆铜,也没有网络号。高手指教

网友:
用place polygon在connect to net那里指定网络

网友:
不对吧,那是普通覆铜,普通覆铜里面没有内电层啊

网友:
你用内电层就是在画分割线的时候指定,不用再铺铜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不用再给内电层铺铜吗?那地层没有分割,也不用铺铜吗?请大侠指点        不铺铜的话,生产厂家会给搞上整块的铜皮吗?

网友:
在分割层时,我们能看到线是没有铜皮的,被线围起来的地方,是有大片铜的,这样理解对吗?如果我地层不分割,就不用管它,它是整块的铜皮。不知道理解对不?请纠正不对的地方。谢谢

网友:
内电层就是我们说的负片,它和正片是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你在负片中看到有线的地方就是没有铜皮的地方(相反的在正片中你的走线就是铜皮,走线之外的铜被腐蚀掉了),一般地层和电源层会使用负片,它可以比正片大面积铺铜产生更少的数据,并且修改方便。如果在设计中有不只一组电源,可以在电源层中使用内层分割来分配电源网络。你画完分割线后,在分割区域内同一个网络的过孔会自动生成一个花焊盘(allegro中叫热风焊盘)和内电层连接,其它网络的过孔则生产一个隔离焊盘。protel的内电是不用自己铺铜的,其它的软件像allgero是先铺好铜(像正片一样)然后再分割。

网友:
内电层是要你画好电层分割线后就行了

网友:
谢谢guetcw的讲解,已经基本理解了,还想问下,地层就用一种地网络,需不需要分割?

网友:
谢谢,能加你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