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51单片机通过USB接口向PC读写文件

楼主:
1. 请问是否可行?
2. 需要学习哪些方面的东西?

我没有做过开发,但是必须实现这个功能。只有最基本的编程能力。所用的芯片是TI的CC2531.芯片自带USB controller,例子程序里有基本的USB library,但是无法实现向PC读写文件。

谢谢。

网友:
你要读写文件是需要文件系统支持的。
要用操作系统。
或者,你够牛B的话,可以自己写文件系统,不用操作系统支持。

网友:
可行的。

楼主去图书馆 找下USB驱动的书籍看看吧。

网友:
实际上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

也有简单的方式实现,

用单片机做一个usb hid设备,

发给pc命令,

pc端写一个小软件,通过命令,来读pc的文件,把文件内容发给单片机就ok

网友:
没我想的复杂
找到一篇文章
http://www.docin.com/p-46426721.html

网友:
USB方面的和文件系统方面的知识。假如能像#3楼 的兄弟说的那样的话,估计是会简单一些,呵呵。

网友:
把单片机的程序分到pc上了,

如果让他在单片机上移植文件系统 + usb ,那必须用arm了,

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不用说移植文件系统了,usb枚举估计都调不通,

所以建议分给pc做这些

网友:
51应该不可以的,用arm就行

网友:
Re,我觉得老人参说得比较可行。因为硬件也需要自己搭,虽然只是拿别人的PCB layout文件改一改,但如果arm的话工作量更加大了。俺一个学机械的来搞这些,真是烦,以后还要向大家多多请教了。

网友:
你上网查 D12 芯片,老了点,但是资料都烂了,到处都是,什么解决方案都有,也包括你要的,还都是开源的,还有些有样品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