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D卡升级

楼主(2009-07-25):
WinCE SD卡升级
先说下我的目标:做SD卡升级
想问下bootloader怎么识别SD卡里面装的是升级文件而不是其他类型的文件?
升级
WindowCE

网友A:
能有什么办法,查找指定的文件名
当然你也可以做的复杂一些,以保证是升级文件

网友B:
bootloader 按菜单选择执行SD卡中的文件。文件有问题就执行不了.

网友C:
可以查找指定文件名,也可以打开固定文件名的文件(比如XIP.xt),从该文件里面获得镜像的名称。
而镜像文件(xxxx.bin),前7个字符是固定的(Magic Number),用以决定是否是有效的bin文件。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回答.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做.有很多地方还不清楚.我再仔细多看看资料先.
我看datasheet:
? SD Standard Host Spec(ver 2.0) compatible
? SD Memory Card Spec(ver 2.0) / High Speed MMC Spec(4.2) compatible
? SDIO Card Spec(Ver 1.0) compatible
? 512 bytes FIFO for data Tx/Rx
如果要完成用SD卡升级WINCE系统,用的哪个模式?

网友E:
对SD卡非常不了解.请问在使用SD卡需要格式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