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flash的id号

楼主:
    目标板式270的,原来用的板子上的flash是intel的E28F128J3,现在的flash是AMD的S29GL128N,用了两片,单片16M.进行如下id号的执行语句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include "norflash.h"

#define        out_l(v, a)        (*(volatile U16 *)(a) = (v))
#define        in_l(a)                (*(volatile U16 *)(a))

#define        ROM_BASE                  (U16) 0x0
#define        ROM_BASE1                  (U16) 0x0555
#define        ROM_BASE2                   (U16) 0x02aa

int ChkNorFlash(void)
{
        U16 id;

        out_l(0xaa, ROM_BASE1);
        out_l(0x55, ROM_BASE2);
        out_l(0x90, ROM_BASE1);
        id = in_l(ROM_BASE);
        printf("NOR Flash Man. ID is 0x%x\n", id);
}
不知道怎么弄得输出的是基址上的二进制镜像的代码,不是flash的id号
原来开发板上的intel的代码为
int ChkNorFlash(void)
{
U16 id;
out_l(0x90, ROM_BASE1);
id = in_l(ROM_BASE);
printf("NOR Flash Man. ID is 0x%x\n", id);
}
是因为之前的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 第一是看看你的flash是否写保护    第二是看你的程序是否完全符合flash的读写时序

网友:
不知道270 的nand 控制器,不过可以给你点指引:
源程序:
out_l(0x90, ROM_BASE1);
是raw nand 读id的命令,时序是:
0x90, 0x00(address), WaitRB, ReadFiFo,

没看明白你写0xaa 0x50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