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标识,106F的F表示什么

楼主:
如题,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F应该是表示精度。

网友:
钽电容上只标了106F,如何识别它的工作电压

网友:
106容量为10uF,F为耐压值为2.5V

网友:
106是容量为10uF

F应是耐压值为2.5V

钽电容耐压用不同的字母来标注,如下:

F 2.5
G 4
L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T 50

网友:
按4楼执行。

网友:
NICHICON一级代理商

你好。
一般你说的106F因是电容的表示。如106=10UF ,但这个F =是容量允许差(精度),我列出一些来表示你看一下
A=+-0.05PF   B=+-0.1PF  C=+-0.25PF  D=+-0.5PF  F=+-1PF  G=+-2%
J=+-5%   k=+-10%  m=+-20%  Z=+80%-20%

网友:
10uf   +-1PF   哪有这么高的精度??耐压说靠谱!

网友:
106 代表容量 10uF,F 代表耐壓:2.5V

代碼    耐壓
F        2.5
G        4
L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T      50

网友:
AVX的钽电容解释的是耐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106是10uF,
F应是耐压值为2.5v

网友:
您好直插钽电容 106F     106=容量(10UF)      F=电压  直插里=16V的耐压值

专业直插钽电容,独石电容   QQ:5521599   13681816623  不懂的,可以过来咨询!

网友:
是耐压值,如果是钽电容精度,那这电容精度正是太高了,高精度电容很贵的